电调堵转的重要讨论 BlHeli固件

楼主(2017-05-25):
穿越机电机堵转大家是怎么解决的?烧了两个电调了,炸机触地和碰草等,会导致电机堵住不转瞬时过载烧电调!BlHeli有这么一项大家怎么设置?

网友A:
电调有堵转保护,不会烧

网友:
加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有堵转保护,不会烧

可能是这电调没有吧!开始就用没有办法,换就要买4个了!加散热第二次既然直接点燃了电路板

网友:
经常性的堵转呀,
我也烧了两个了,

网友:
赌转保护默认就是打开的。。。赌转保护就是电机瞬间停止,电机尝试启动三次不能成功,彻底熄火,需要重新断电开机才能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都有赌转保护为什么还有烧的,一句话,有赌转保护还能烧的电调质量不过关。。赌转的瞬间,电流增大电调MOS和电路设计扛不住,,当时就烧了。不存在后面的三次尝试重启步骤。。。

简单来说,一个质量靠谱合格的电调,赌转是不会烧的。。。赌转烧了,憋研究参数,换别的牌子电调即可。。说明这个牌子这个型号的电调质量很烂。

网友:
BLS貌似默认带堵转保护的
我上次AIRMODEL炸了忘了锁定
堵转几秒后电调自动关闭了

网友B:
地面悬停时,没撞击,电调和电机烧了,商家一口咬定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悬停时,没撞击,电调和电机烧了,商家一口咬定堵转。

短路吧?千分之一的机率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路吧?千分之一的机率都没有

电调MOS管烧了,电机一项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MOS管烧了,电机一项烧了。

有些电调是这样的,一开刹车就发热,飞不了一会就烧了,便宜的就存在这个问题,要不然同样30A,一个80一个40,怎么可能一样

网友:
牌子一般堵转不会烧,杂牌一般没防堵转

网友:
我的电调也烧过3个,基本是一天烧一个,电调和电机均没有温度,没有任何异样就挂了,并且不断的出现此类事件,后来甚至怀疑是分电板出问题了,现在想想有可能是杜撰,但是买的不是杂牌呀,飞盈佳乐f390和大力25a的电调基本都是七八十的电调,到底是质量不过关还是电调本身没有防堵转功能。

网友:
电调既有堵转保护,又有过流保护,质量没问题的话,属于百炸不坏的零件,除非直接炸坏了硬件

网友:
demag compensation是退磁补偿,给绕线匝数多自感大的马达用的,不是防止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