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GRS升级完毕

楼主(2017-05-25):
3架库存的150DCF、因为之前的三轴不好飞,一直闲置
最近看了可以手机大量调整参数的GRS接收机版本出来。等了好久终于有货

弄了半天,试飞了一下悬停感觉还不错,很稳,细腻。弄了太久,遥控器没电了
明天终极外场测试

呵呵

这个界面是我最喜欢的。各种参数啊。翻滚率可以控制,横滚定点就靠它有木有!!!

网友A:
屏幕一熄灭蓝牙就断开了

楼主:
说一下设置时候走了弯路。遥控器油门要norm(选错了接收机无法启动的)

然后在手机app界面里面 油门和螺距要选反向(不要问为什么。只能这样)

一开始我按照原来150DFC的舵机插线接法插进去三个槽,发现新版的GRS是不一样的,只能再看说明书

中间因为油门正反问题,弄了半个小时才发现是这个原因主板启动不了。。。

进入手机APP设置以后,退出来。主板又没法启动了,差点崩溃
好在我的逻辑思维还行,再链接看APP里面油门和螺距出现了红色的150%,代表超出了范围,接收机不认这个参数了

反复弄几次,最后才发现我是因为用了老的150dfc遥控器参数

app在油门校核和螺距行程校核时候要不能带任何曲线和数值的。。。

所以一定要新开一个模型

否则这个GRS就蒙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一熄灭蓝牙就断开了

对,这个坑爹。要手快

网友:
这个耐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个坑爹。要手快

设置屏幕10分钟关闭

网友B:
我是用小衛星的
直接套用DFC的參數
好險可以用
好像只有螺距選反向
其他行程比例都沒有變化
應該是都設置100%就可以正常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小衛星的
直接套用DFC的參數
好險可以用

如果你是在悬停模式校正油门行程。那么退出APP时候就会无法启动。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独爱小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个坑爹。要手快

手动遥控器去了,哪顾得上手机,后来把手机调了长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是在悬停模式校正油门行程。那么退出APP时候就会无法启动。

這跟以前的一樣
調過頭下次就開不了
應該是在遙控器項目內都調到100%就沒事

网友:
说好的新120呢?

网友C:
150grs?好东西啊,是不是主板电调分开的?能拍个照看看吗?我也想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grs?好东西啊,是不是主板电调分开的?能拍个照看看吗?我也想搞一个

是主板和电调焊接一起的,单独主板也有卖

楼主:
今天飞了,果然是各种手感可以调,和之前的旧版本比好太多

网友D:
120新舵机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新舵机怎样?

120新舵机很好,非常细腻。据说齿轮材质耐炸,因为我切了舵臂,原先的旧款我都炸不坏。。。

飞行手感也没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新舵机很好,非常细腻。据说齿轮材质耐炸,因为我切了舵臂,原先的旧款我都炸不坏。。。

飞行手感 ...

好的

网友(2019-02-11):
heg g15002 15004有两个版本。都含蓝牙调参么?15002便宜,没有调速器,你用过么?咨询咨询

楼主:
都是有蓝牙功能的,但是手感我还是觉得比伟力的差一点,主要是翻滚控制总是稍微慢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