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D10又失控

楼主(2017-05-25):
今天在公园玩穿越,贴地大油门的时候突然没了动力,走近一看发现接收机灯在闪了,和上次情况一样?重启遥控后又对上频了。始终查不到原因,会不会是突然大油门的时候,电池电压过低,导致接收机不能启动?大家的D10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飞的啥机?我的d10也失控过,问题都在接收上。或者劣质DMS2,或者进过水的接收,或者天线断了。甚至还有5号电池接触不良。控还是稳定的。飞minicp和02s从未失控。450和500上的原装接收机也从未失控。

网友:
用那种接收机?

网友:
我的D7e有,朋友的D10也有,似乎是刷控后的bug。
有驰远的机型,也有伟力K120。
这些机都是原接收主板,非接收机。

网友:
我也刷控了啊,控没问题。失控问题都出在其他方面。

楼主:
RX601和RX1002

网友A:
兄弟习惯就好了,D10我第一次失控就丢了一架多轴。现在2个控,又入了一个x9d。 D10用来飞固定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习惯就好了,D10我第一次失控就丢了一架多轴。现在2个控,又入了一个x9d。 D10用来飞固定翼了

x9d的接收贵吗  好像都是英文

网友:
感谢回复,也怕失控D10在休息。

网友:
飞的啥飞机? 什么电调?什么插头。D10控有没有改过? 这么草草的几句话,没说服力。

网友:
我飞多轴的时候,刷过固定,不管是用rx1002还是兼用的dmx接收都失控,后面用原厂的固件飞原厂接收一直稳定

网友B:
大油门电压低!电调的供电不足!我的就是供电失控的!后来单独供电就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油门电压低!电调的供电不足!我的就是供电失控的!后来单独供电就没失控过

但是电压回升后为什么还不能对上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x9d的接收贵吗  好像都是英文

接收比d10的大概贵2倍多吧,也有便宜的。穿越机上的就便宜。XM 和 xm+ 大概60-80左右。我买了XML+飞室内穿越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压回升后为什么还不能对上频呢?

当然了…就像电脑死机后…你还指望它能继续使用么?

网友(2017-09-21):
估计是D10的晶振的问题,我换有源的晶振就没有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d10失控多次的路过。。。。。天地飞控在同一地方使用未见失控,准备入x9d plus 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