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t 分电板求救

楼主(2017-05-25):
我用的是maket 五合一的分电板、F3分控、SBUS接收机。以下是我的设置界面和方法,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我无法用通道控制BB响。5-9通道我都试了,都不行。

网友:
看我的帖子,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版本更新把功能移位了。

网友:
我一开始也不行,后来重来买了个寻机喇叭接正负和motor7信号,就好了

网友:
为毛F3上的buzzer没有焊上bb响……

网友A:
不要纠结了,固件上了3.0之后就不行了。
tb先5v的有源逼逼,5毛一个,焊在飞控上面。
分电板自带这个逼逼用来低压报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了,固件上了3.0之后就不行了。
tb先5v的有源逼逼,5毛一个,焊在飞控上面。
分电板自带这个逼逼用 ...

只是3.0后换了配置方法,你可以查看我的帖子,里面有大神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