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摆脱Normal模式:D10设置 伪“缓启动”

楼主(2017-05-25):
此贴内容已经用HCP80V2测试成功。遥控是D10 deviation 5.0

原理:
利用高级混控中“delay”即舵机缓动作的功能实现缓启动。

方法:
设置三个虚拟通道:Virt1; Virt2; Virt3。
逻辑(右侧的优先级高,可以视为乘法关系):
Virt1通道:对 解锁开关 输出的数值缓变化。上锁瞬间回到锁定状态。
Virt2通道:给Virt1乘以一个系数来缩小,让变化更缓慢,慢到缓启动的标准,再加一个常数以调整数值
Virt3通道(有利有弊):判断缓启动进程是否执行到60%。如果不到60%,则油门不受螺距变化而变化。防止缓启动过程中动螺距导致油门猛烈增加

重点:油门通道(解锁使能)=Virt2 + V型油门曲线Virt3使能)+补油常数(FMOD0使能,用于飞起来以后略微提高转速,可以不加)

(注意这个版本的固件,油门到-60左右,HCP80V2的电机才会启动。)

下附参数列表(重点关注油门和三个虚拟通道。。。)纠正一个错误。。参数列表里的Virt3切换改成-60。。传错版本了(本来设的-70,允许起飞时间更晚一点)

name=HCP80 v2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HiSky
num_channels=7
tx_power=150mW

[protocol_opts]
Format=Default

[channel1]
reverse=1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AIL
dest=Ch1
offset=-1
curvetype=expo
points=-20,-20
[mixer]
src=Virt1
dest=Ch1
switch=FMODE2
scalar=-7
usetrim=0
muxtype=add
curvetype=fixed

[channel2]
reverse=1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ELE
dest=Ch2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channel3]
safetysw=RUD DR1
safetyval=-100
max=125
min=-125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Virt2
dest=Ch3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Virt3
scalar=125
usetrim=0
muxtype=add
curvetype=absval
points=0
[mixer]
src=AIL
dest=Ch3
switch=FMODE0
scalar=20
usetrim=0
muxtype=add
curvetype=fixed

[channel4]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scalar=115
offset=-7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AUX5
dest=Ch5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6]
reverse=1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THR
dest=Ch6
scalar=90
offset=10

[channel7]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FMODE2
dest=Ch7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1]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RUD DR1
dest=Virt1
usetrim=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calar=125
usetrim=0
muxtype=delay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RUD DR1
usetrim=0
curvetype=fixed

[virtchan2]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Virt1
dest=Virt2
[mixer]
src=AIL
dest=Virt2
scalar=30
usetrim=0
muxtype=multiply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AIL
dest=Virt2
scalar=-36
muxtype=add
curvetype=fixed

[virtchan3]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Virt1
dest=Virt3
scalar=-100
curvetype=min/max
points=-6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step=3
value=29,0,0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rim5]
src=Virt2
pos=TRIM_R+
neg=TRIM_R-
step=5
[timer1]
type=permanent
src=RUD DR0
val=3139701
[timer2]
type=countdown
src=RUD DR0
time=180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RUD DR
Toggle=13,10,0,5,0,ELE DR
Toggle=22,10,0,4,0,AIL DR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quickpage4=Model menu

网友:
这功力,看来也是对混控有不少研究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A:
没看明白有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有什么功能?

有刷小机的电调没缓启动,如果遥控只设3D模式,油门一解锁,电机直接大油门转起来。因此只能通过normal模式手动缓启动,到了空中再切3D。

这个帖子说的就是油门解锁之后,让遥控器输出的油门信号从0开始自动慢慢增加,直到一个预设值。这时候油门摇杆放在中立点不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刷小机的电调没缓启动,如果遥控只设3D模式,油门一解锁,电机直接大油门转起来。因此只能通过normal模 ...

哦,明白,谢谢你耐心的解释

网友B:
我只是把油门通道的速度调慢了,也有缓启动,切hold就会马上切断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把油门通道的速度调慢了,也有缓启动,切hold就会马上切断动力

做不到大机那样的10秒缓启动

对了,我那架hcp80v2最近飞起来很容易猛烈摇晃,感觉像是感度太高太高,是啥情况。。。所有配件都是原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不到大机那样的10秒缓启动

对了,我那架hcp80v2最近飞起来很容易猛烈摇晃,感觉像是感度太 ...

小机3秒都嫌长了,只要启动瞬间不甩尾就行

网友C:
这个版本混控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3秒都嫌长了,只要启动瞬间不甩尾就行

80有刷这种不能3D的机子,当然就是拿来欣赏的
桨慢慢转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