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冲浪者X8的重心问题

楼主(2017-05-26):
先报下配置 X2212 1400KV 加高电机座 8060桨 3S5200mAh 起飞重量不到1300g。
重心调整按照说明书机翼前缘后52mm处,起飞后严重头重,必须满油才能平飞,减点油立刻栽头,飞起来就是一导 弹,完全没有滑翔的感觉。
想请问大家,冲浪者FPV配置用加高电机座的话重心应该设在什么位置,配好重心能否小油门滑翔。

网友:
冲浪者电机座还要上翘20~30度才不抬头。

网友A:
什么样的电机座,直接加高那种不好飞起飞栽头,那种延原电机轴线加长的电机座好用,重心还是在碳杆,如果飞的掉高再把重心向后移1公分 碳杆舵机线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电机座,直接加高那种不好飞起飞栽头,那种延原电机轴线加长的电机座好用,重心还是在碳杆,如果飞 ...
这种电机座,感觉推力线抬高了

网友:
用了加高电机座以后,重心在机翼碳杆处,这么大重量用2216电机,8寸桨,4S电池会比你现在的配置好飞很多。

这是冲浪者飞的。2216,1400KV,8045桨,4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机座,感觉推力线抬高了

我用的就这样的电机座,重心碳杆与舵机线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