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器

楼主(2017-05-26):
充电器不是直接用平衡充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插上动力线。

网友A:
独立平衡充,比如UNA6是不用这根“动力线”的,独立平衡充是对每个电芯单独充电,所以它不用这根“动力线”。但独立平衡充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充电电流大不了,而且效率不高。比如A6用平衡线对电芯充电,最大也就是8A,实际上长期用8A是有隐患的,发热很厉害,最好是5A以下。

而像ISDT620之类的产品,采用的是串充+平衡充的方式,因为串充所以需要“动力线”,大电流是走“动力线“的,平衡小电流才使用到了平衡线。这种方式可以做到很大的充电电流,而且效率高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四线接法。因为导线不可避免的有电阻,当有电流流过的时候就会产生压降,四线接法可以更准的测得电压。并且平衡头仅仅是为了测电压和平衡设计的,并不能用来走大电流。常用的平衡头是xh端子,只有3A的设计容量。

网友B:
一般采用这样连接电池是可以走大电流的,也对单个电芯实现充电起到平衡效果! 独立平衡充是不需要连接电池主线的,但是限于平衡线走电流较小,而且发热相关问题较大。

广泰模型,用服务与微笑跟您结伴,始终做好模型朋友的后盾,选择我们,是您快乐的开始!

网友:
并不需要在意细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采用这样连接电池是可以走大电流的,也对单个电芯实现充电起到平衡效果! 独立平衡充是不需要连接电池 ...

你这走那都不忘打广告啊

网友D:
动力线是大电流充电用, 然后再平衡线小电流平衡, 最后时候平衡线上涓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力线是大电流充电用, 然后再平衡线小电流平衡, 最后时候平衡线上涓流。

怎么总觉得用动力线充电好危险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平衡充,比如UNA6是不用这根“动力线”的,独立平衡充是对每个电芯单独充电,所以它不用这根“动力线” ...

虽然效率高了,但是问题来了,用动力线充电总感觉好危险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总觉得用动力线充电好危险的感觉。

没啥危险的, 都是验证过才生产的产品,   而且充电的时候, 人一定要在旁边, 这是最基本的,  还有充电器电源要稳定, 我上次买了个明纬的电源用来接艾斯特620,   充电器立马就冒火星, 最后判断应该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走那都不忘打广告啊

哈哈~ 这个是我们真实想法,只是表露了下,您如果以后有相关问题  ,也可以留言给我,我们尽可能给您技术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