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黄K8锁尾补偿调整大小在什么地方调整呢谢谢

楼主(2017-05-26):
K8不怎么会调整,请问黄K8锁尾补偿调整大小在什么地方调整呢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能图文并茂就好了。

网友:
找那个博士帽。。。

网友A:
其实那个里面有点复杂,你找一个说明书好好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个里面有点复杂,你找一个说明书好好看一下。

求说明书,新手,就不明白里面的术语,功能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说明书,新手,就不明白里面的术语,功能作用

我也求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