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b6 充电器4.22值过高吗?

楼主(2017-05-26):
b6充电器充3s电压4.22 4.22 4.21  万用表测出来的数据  请问这是在正常值范围里吗?  还是高了会对电池有影响?也曾充到4.25 4.22 4.21过。

网友A:
锂聚合物电池(LiPo)一般最大电压为4.20V,超过这个电压对电池不好,而且超出最大电压具有一定危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聚合物电池(LiPo)一般最大电压为4.20V,超过这个电压对电池不好,而且超出最大电压具有一定危险性!

...

哦,谢谢。

网友:
不超过4.25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沙发是广告。

4.22V一点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是广告。

4.22V一点也不高。

哦,不高就行了。嘿

网友:
才多0.02,正常!某些人还把普通锂电当成高压锂电来用,充到4.35V都毛事没有,至于长期如此使用是否会大幅缩减寿命,个人认为没有严谨的试验数据表明,谁都没权利断言,何况你才4.22,放心去用吧。

网友:
差不多,没关系!不要有强迫症啊

网友C:
我稀里糊涂冲到4、6伏,放电很久才好,算算相当于4、2伏时1、7倍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稀里糊涂冲到4、6伏,放电很久才好,算算相当于4、2伏时1、7倍容量

充到5.4V会BOOM,4.6V应该充10次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到5.4V会BOOM,4.6V应该充10次就报废了。

我是用a6并充时出现的4、6伏,吓得我赶紧放电。450在客厅呼呼转了6分钟才降到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