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完成,明天准备继续,练习

楼主(2017-05-26):
日常练习
有改金属舵机的朋友门,把三个舵机用502胶水或者其他胶水把它固定住,房子多机壳损坏,卡齿,导致炸鸡

网友A:
加多个桨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多个桨不发热?

重绕电机之后就没有这么热了,现在要找办法解决动力问题。

网友B:
这个飞机低电压锁尾表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低电压锁尾表现如何

很稳,随便飘,都能锁得住

楼主:
本人的仓库

网友C:
对于这个鸡,我表示很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鸡,我表示很无奈

将就着飞,到时候再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鸡,我表示很无奈

有什么问题?

楼主:
老是这个接触不良害得电调直接在空中罢工,差点把我飞机给炸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没办法飞,我也找不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就着飞,到时候再换

因为我根本飞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根本飞不了啊

我看到你的帖子里面说,飞起来之后尾电机两头跑,陀螺仪没问题就排震,换MOS管的电阻3k~4k欧,主板上面尾电机插座,背面,把并联电容卸掉,就是连接尾电机的端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你的帖子里面说,飞起来之后尾电机两头跑,陀螺仪没问题就排震,换MOS管的电阻3k~4k欧,主板上面尾 ...

500全套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全套出了

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0全套出了

你的那架120就是横轴的问题,我一个群里的群友就是收你的120,换了一个横轴就完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那架120就是横轴的问题,我一个群里的群友就是收你的120,换了一个横轴就完全正常了

我换了很多次横轴了。还是不行,反正我也退直了,就当送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飞,我也找不出问题

这之前能飞吗?

网友:
复杂 现在好好研究 准备重拾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