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我的150grs设置

楼主(2017-05-26):
基本看论坛朋友的教程,设置时候走了一些弯路,忘记新开一组模型调通道行程,差点意外主板是有问题,还好摸索了一下搞明白

说一下飞行感受

之前我的是150dfc  现在只是升级了一个,地面打舵或者摇动机身感觉舵机反馈和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飞起来调整了2个电池,终于,自旋翻和钟摆这些手感都很完美,这个比其他小鸡厉害,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手感调

网友A:
对比120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120怎么样?

小窗

网友:
控上要设置不

网友:
我今天不知道调哪儿了,飞机飞起来自旋,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当然要啊,你可以看论坛教程

网友:
我试试这个设置

楼主(2017-09-12):
记得新开一组模型再调,不要设置任何参数,特别是不要弄几组油门曲线。否则你来回切换模式时候,主板找不到最低油门。自检不会通过的。

网友:
请问3D模式怎么设置,我的只要一离地就会往后偏打舵修正舵量变化很小

网友B(2019-04-13):
自稳悬停 左右摇摆 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悬停 左右摇摆 是怎么回事?

舵机坏了吧?

网友:
推螺距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