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传说:关于250克的由来!

楼主(2017-05-26):
研究结果显示
一个具有80焦耳动能的物体
在撞击到人体头部时
会有30%的概率导致死亡

然后工作组根据这一研究结果
结合25米/秒(5000英尺/分钟)的撞击速度
倒推合理的重量标准——
250克

先来看看FAA这250克重量门槛的来由。2015年底,FAA的无人机系统(UAS)注册工作组(RTF)航空规则制定委员会(ARC)发布报告,建议针对消费级无人机实施强制性注册,其中最直接相关的要求就是注册的最低质量门槛——250克。这个建议最终被FAA采纳。

工作组主要关注的是“无人机撞到人的头部”导致的安全问题。

由于缺乏数据,他们并没有考虑“无人机与飞机碰撞、飞机发动机吸入、或者飞机螺旋桨和无人机碰撞的影响”,但工作组里代表载人航空器组织的小组成员对这一遗漏表示了特别关切。

显然,重量只是无人机危险因素之一,另外还有速度等等等等,但是要考虑方方面面一大堆因素,会让问题变得过于复杂。工作组认为,过于复杂的规则,可能会导致人们逃避注册。

为了确定需注册无人机的最低重量门槛,工作组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具有80焦耳动能的物体在撞击到人体头部时,会有30%的概率导致死亡。然后工作组根据这一研究结果,结合25米/秒(5000英尺/分钟)的撞击速度,倒推合理的重量标准——250克。

同时,工作组通过估算小型无人机的平均系统失效时间概率,并假设小型无人机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飞行,得出地面人员死亡风险为“4.7 x 10-8”——这意味着每2000万飞行小时,导致的地面人员死亡概率少于1人。

这个概率比商业航空可接受的危险程度高出10倍,但比通航的风险水平安全1000倍,因此工作组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风险级别”。

不过,也有一些工作组成员认为这么设定过于保守,可能导致一些“玩具”级别的无人机也需要注册——这会对注册规定的可信度产生负面影响,玩家对规则的服从度也会降低。

还有一些小组成员指出,尽管在低空中存在数十亿只鸟类,但FAA 25年的鸟击数据显示,由中小型禽鸟(平均重4磅,约1800克)撞击导致的致命事故是非常罕见的。考虑到类似的安全标准,他们呼吁FAA选择类似的重量标准。

尽管存在并列举了以上意见分歧,工作组还是建议将250克作为注册的门槛标准。同时工作组也强调,这仅仅是为了注册——并不是说250克以上的无人机就更不安全或者小于250克的无人机就更安全。

吐个槽,上面这句官方表态看起来逻辑严密,无懈可击。不过,如果不是安全原因,那为啥费这么大劲研究这么多、定这个标准?

网友A:
这个听起来还有逻辑可言;那么剽窃者们解释说250g 不是飞行重量 而是最大起飞重量,那简直毫无逻辑可言,一个100g 的飞行物 即便它拥有250g的满载重能力 这个 100g的飞行物撞击时的能量怎么会和 250g 同样速度的飞行物具有相同的动能?!

网友:
安全任何时侯都是首要考虑

网友:
伪科学25米/秒(5000英尺/分钟)论证下来,楼主照片上面的3个玩具爱好者必死无疑了

网友:
重量跟下落速度有关吗?动能,撞击速度,碰撞接触面积,有可信的数量关系公式以及实验验证结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听起来还有逻辑可言;那么剽窃者们解释说250g 不是飞行重量 而是最大起飞重量,那简直毫无逻辑可言,一 ...

它是怕你起飞时还挂载着一定重量的危险物,你的飞行器加上挂载物之后就会超过250g了,所以它就规定的是起飞重量,而不是飞行器自身重量~~~~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我觉得上述研究还有欠缺,250g的硬物和250g的绵花砸在人体头部的效果应该明显不同吧?所以不应该以一个250g一概而论~

网友C:
你要是把100g飞机挂重硬是挂到250g,能飞到25米/秒(5000英尺/分钟)就怪了!如果它还能飞起来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它是怕你起飞时还挂载着一定重量的危险物,你的飞行器加上挂载物之后就会超过250g了,所以它就规 ...

你要是把100g飞机挂重硬是挂到250g,能飞到25米/秒(5000英尺/分钟)就怪了!如果它还能飞起来的话。
除非挂载是BOOM,才有可能大于80焦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把100g飞机挂重硬是挂到250g,能飞到25米/秒(5000英尺/分钟)就怪了!如果它还能飞起来的话

现在不能做到不代表未来的科技办不到~

网友:
在太空里能办到。

网友D:
制定这个标准的人就是25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制定这个标准的人就是250。

媒体都吃SHI
看第一张图中间那字
''感谢有关部门 为人民群众操碎了心''

实际上恰恰相反

网友E:
我养了一只300克的鸽子,每天没事就带出去遛一遛,然后被公安叫去喝茶,问我登记了没?

网友:
菜刀水果刀工具刀和管制刀具在安全性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到现在理论上到实际中也没解决这个问题,请继续研究。

网友:
条款只是大体上约束一下。不可能周密,周详。想想,如果没有任何条款约束,什么情况啊

网友:
数年后流行250克极限竞速航模,因为即使达到了750公里的已知航模最高时速,也会被认为是安全的,无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养了一只300克的鸽子,每天没事就带出去遛一遛,然后被公安叫去喝茶,问我登记了没?

无人鸽~一样要登记~

网友C:
抄的美国的标准,就这么简单。有必要讨论这么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抄的美国的标准,就这么简单。有必要讨论这么多嘛

抄“两百五标准还是个已经作废的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2

网友:
子弹还没250呢,冲击面的硬度压强减速度,侵切力才是破坏程度的关键。这个只是因应现存的遥控飞行器技术条件,总体能量密度,协调之后的参考数值。

网友:
这都是那些瞎JB显摆的人造成的!

网友:
什么250,无非叫你登记,万一有事,好找你。

网友:
多比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