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新手用的电动固定翼

楼主(2017-05-26):
各位大神,多轴飞腻歪了,想飞固定翼
要求留空时间要长,,至少十分钟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器???

网友A:
时间长短取决你飞什么机型和飞行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短取决你飞什么机型和飞行方式。

老师你好,,我想在空中练习姿态,和降落之类的,这个费电不?

网友B:
fms的超级魔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s的超级魔鬼

谢谢老师,飞魔鬼我现在要准备多大的电池?手头有5000mha 25c 3s,,不知道能飞的起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我想在空中练习姿态,和降落之类的,这个费电不?

老师不敢当,俺也是新手,练航线和降落就入手塞斯纳或飘飘机吧。感觉玩5~6分钟就行了,时间太长也累,特别是玩3d后的高度集中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不敢当,俺也是新手,练航线和降落就入手塞斯纳或飘飘机吧。感觉玩5~6分钟就行了,时间太长也累,特 ...

你谦虚了,你3d都能飞了。。。。
另外问你两个问题

手里有个日本手的14sg

1234分别代表着什么?

特别是油门三通道,,跟多轴不是相反的吧?

网友A:
不知道我用的天9。

网友:
多练习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用的天9。

1234通道总一样吧?现在心里没谱怕以后练习错误

楼主:
从来没弄过模拟器,,,

网友C:
就玩了一天苏27,然后就没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玩了一天苏27,然后就没空了

老哥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稳

我还小,都快得忧郁症了

网友D:
好小子,冲浪者,超级魔鬼太贵了。新手能飞10分钟不炸吗?我没遇到过这么天才的新手!别要求飞10分钟了

网友:
买个魔术板的飘飘,耐炸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小子,冲浪者,超级魔鬼太贵了。新手能飞10分钟不炸吗?我没遇到过这么天才的新手!别要求飞10分钟了

这个肯定会炸,我认为模拟器和真机是两码事,,炸一次才会真正找原因,向大神求教,顺带练练修飞机。。。进步更快呢

网友:
我用的也是14sg,玩固定翼我感觉足够用了

网友:
除了涵道鸡   剩余的机型温柔飞飞航线都能达到10分钟

网友:
飞滑翔机的路过。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