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RC4GS遥控器拆机测评

楼主(2017-05-27):
先上车和控合照乐迪RC4GS配HSP94123
接收机带陀螺仪简直是拯救这种虚位大的车子的救命稻草,而且陀螺仪感度支持遥控调节,这是我最喜欢的功能,原来的渣渣富斯GT2控可以下岗了;

拆开遥控器就是这样子,内部走线略乱,可能是我拿到的是第一批货的缘故吧;

根据丝印,这个板子应该是设计的第七个版本了,2月份完成的;

主控芯片是STM32F103RBT6,自带12位ADC,换算下来是4096位的精度,照说这款控是4096级的分辨率;串口和启动选择脚都引出了,方便高玩们刷写程序,当然,普通用户可以直接通过控上的USB接口来升级固件,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工作就是和STM32有关的;

板子上的电源芯片XL1531E1,宽压输入稳压电源,控支持的宽压输入全靠它了,这款芯片还是挺靠谱的,之前项目中有用过;

板载存EEPROM储芯片,24C08,8Kb的存储芯片,控的用户设置参数应该都存储在这里了;

射频模块2402E,没接触过,不做评价;

方向的电位计是排线连接的,这样能降低干扰保证稳定性;

油门的电位计是普通3Pin线连接,而且走线没有太讲究,换成排线或者绞线应该更好

电源接口,只是一个借口转换,可能是为了方便安装吧,这块PCB只是起到了一个转换接头和固定接口的作用,防反接应该是设计在板子上;

说到天线这还真有地方要吐槽,射频的馈线就这样反折180度还绞在一起真的好吗。。。有时间改一下走直线再做个拉距测试吧

综合评价,这款控的硬件部分还是比较强大的,设计上考虑也比较周全,在这个价位下可以说绝对是超值了,但是没中不足的是控的做工一般,也可能是因为我拿到的是第一批货,细节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网友:
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A:
rf芯片应该是那坨黑黑的东西下面。

网友B:
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芯片应该是那坨黑黑的东西下面。

应该是,2402E是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啊??

我是第一批买的比较便宜,正常应该是带一个陀螺接收机280吧

网友C:
RC4GS和RC4G有啥不同?系统上有改进吗?上一代的RC4G都用得怕怕了。

网友D:
写得很细很贴切,期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4GS和RC4G有啥不同?系统上有改进吗?上一代的RC4G都用得怕怕了。

改动很大,主控制器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得很细很贴切,期待视频

外场测试视频单独发帖了乐迪RC4GS上手使用测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3539

网友(2017-08-12):
据说方向转轮还使用了轴承

网友(2019-04-26):
請問樓主~
RC4GS的控~可以靠改機~讓舊版RC4G的接收(R4EH-G)~~也能用嗎??
我舊版的接收機還好幾個..但控泡到水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