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镀铜,烙铁过热铜都脱落了咋整!

楼主(2017-05-27):
如题

网友:
25瓦够了。

网友:
飞线也不难。。。。

网友:
焊盘掉了只能飞线了,有条件还是上个焊台吧,或者上个白菜白光,省心省力焊的还好看

网友:
  主要是焊接速度慢了,找合适粗细的单股铜线飞接,以后烙铁选择30-50w,焊接速度要快。

网友:
脱掉的焊盘后面刮开漆镀锡,烙铁用50W的  焊的时候要快准狠

网友:
这个是慢工夫,焊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一般小焊盘25W足够了,先给要焊的脚上焊,焊接时间控制在五秒内;大的焊盘,焊铁功率就要大些,这一般都是慢慢掌握的。
焊的不多的话,普通焊铁就行,长时间或以焊接为工作的就白光,威乐,还有个什么科的美国货是你不二的选择。

网友A:
给你看个我十多年前设计制造的东西,几百个焊点,有大有小。

网友:
最好去买个可调温度的电烙铁,很方便

网友:
最好先在报废电路板把焊接基本功练好,再实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个我十多年前设计制造的东西,几百个焊点,有大有小。

牛人

网友:
直接搭线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