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F110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7-05-27):
一、飞机不能解锁:
AT9S/AT10II:
1. SBUS模式:确定使用R6DSM接收机,且接收机灯为蓝色;如果不是,请短按对频键两次切换
2. 对频成功:确定遥控器主页面信号条有信号;如果没有,长按对频键2秒至灯长亮
3. 通道相位:三通油门通道设置反相,四通方向舵通道设置正相,在舵量显示菜单界面检查舵量值是否正常
4. 遥控器设置机型选择选择多旋翼模型姿态选择设置自稳和手动(参考说明书)
5. 通道模式:如果遥控器刷了12通固件,通道选择(功能设置)请使用CH10,不能选择 CH12
6. 上述正确步骤完成后仍不能解锁,请联系我们的售后QQ: 2850416975 / 2850416973

T8FB:
1. SBUS模式:确定使用R8FM接收机,且接收机灯为蓝色;如果不是,请短按对频键两次切换
2. 合适的固件:R8FM目前兼容最新版本T8FB(带USB口),如果是旧版本的T8FB,请升级最新113以上固件,才能兼容R8FM,升级固件链接:http://www.radiolink.com.cn/docc/t8fbgujianshengjigongju.html
3. 通道相位:三通油门通道设置反相,四通方向舵通道设置正相,在调参软件里设置,具体方法参考上述链接内的指导文件
4. 验证遥控器和接收机是否正常工作:找一个支持SBUS信号的飞控,通过地面站遥控器校准界面,确保各通道舵量值正常且相位是正确的
5. 如果仍不能解决或其他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的售后

二、起飞翻转/飞行过程偏一个方向/飞机起飞不了:
1. 检查硬件:检查电机是否歪斜或推油门不工作,如歪斜,请调正,如不工作,请更换
2. 检查舵量显示:在遥控器舵量显示菜单,检查各通道舵量是否正常
3. 检查飞行模式:如果是旧版本的小飞机,带手动模式的,请选择自稳模式;新版本的小飞机可以不管这条,因为低速模式代替了手动模式
4. 水平校准飞机:将机体放在水平处,两摇杆成外“八”字(即左摇杆打到左下角,右摇杆打到右下角),保持3 秒,绿灯闪一下校准完成。
5. 如果需要买电机或仍有其他问题可以联系售后QQ: 2850416975 / 2850416973

三、怎么更换电机:
新版本的直接插新的电机到对应插孔
旧版本的需要焊接对应位置,正极:红色/白色 负极:蓝色/黑色

四、老版本飞控怎么升级固件:
目前模友是没办法自主升级固件的,但是可以寄回厂家,进行免费升级运费来回各自承担
返厂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凯丰路北富国工业区2栋3楼
收件人:乐迪售后 联系方式:0755-88361717
(寄的时候请留您的收件信息和返厂原因)

五、怎么购买配件:
电池 15元/块      电机:8.5元/个           桨叶:6元/套 (2正2反)
机架: 32元/套
把收件信息(姓名手机地址)通过qq发给售后,售后会根据地址告知材料费+运费,通过支付宝付款后,付款成功后发货

六、飞控灯什么含义:
1. 飞控初始化:水平上电后绿灯闪,熄灭后完成初始化
2. 飞控解锁:飞控解锁后,绿灯常亮
3. 飞控上锁:飞控上锁后,绿灯熄灭
4. 飞控低电压报警:绿灯持续闪烁,需将电池取下充电

网友:
升级后的小飞机确实挺稳的。

网友A:
请问能用其它遥控吗?比如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用其它遥控吗?比如futaba

里面飞控支持sbus信号的,所以futaba是可以用的,例如14sg。但是我们出厂的小飞机f110是标配接收机的,如果有乐迪遥控器,可以直接上手使用。

网友B(2017-11-08):
引用 楼主:
里面飞控支持sbus信号的,所以futaba是可以用的,例如14sg。但是我们出厂的小飞机f110是标配接收机的,如 ...

我是天地飞七的遥控,能玩这飞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天地飞七的遥控,能玩这飞机吗?

您好!
只要您的接收机支持SBUS信号,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
只要您的接收机支持SBUS信号,都是可以的

不支持SUBS信号,支持PPM信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支持PPM信号也是可以的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如果接收机可以支持PPM信号,也可以支持SBUS信号,用哪个信号模式呢?两者有什么区别?飞机性能上有表现吗?

网友(2018-01-31):
这个帖子不错,刚入门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8-11-03):
有谁用FUTABA的咋办到的写个教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里面飞控支持sbus信号的,所以futaba是可以用的,例如14sg。但是我们出厂的小飞机f110是标配接收机的,如 ...

经过反复的折腾,发现不是小飞机的事,选用的SBUS的接收有问题。希望乐迪能出个带调餐的没有软件,还是买套机靠谱。把桨叶拆除靠谱,安全第一。总之是飞起来了。

网友E(2019-03-26):
乐迪F110老飞控升级结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乐迪F110老飞控升级结束了吗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那个升级活动早就已经结束了,
如果您目前需要返厂升级也是可以的,运费自理,免费升级。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您的飞控板是否为需要升级的那个批次产品。
因为需要升级的那批是最早的一批,目前已经停产了。

您可以添加售后人员的QQ, 把飞机上电视频拍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先
帮您判断一下是否需要升级。
QQ:2850416977 2853979638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乐迪F110老飞控升级结束了吗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那个升级活动早就已经结束了,
如果您需要返厂升级是可以的,免费升级,运费自理。
但是我们不知道您的飞控是否属于需要升级的那个批次产品。
因为那个批次产品是最早生产的那批F110,目前已经停产。

您可以根据官网的联系方式添加我们售后人员的QQ,把上电视频发给我们,我们帮
您判断一下是否需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过反复的折腾,发现不是小飞机的事,选用的SBUS的接收有问题。希望乐迪能出个带调餐的没有软件,还是买 ...

目前F110S的飞控不支持地面站调参。
F110S的飞控目前只支持SBUS信号,如果您的接收机没有该信号输出,那暂时还
不能连接F110S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那个升级活动早就已经结束了,

我的是最早的F110,不带s的,是你们刚出来的时候购机送接收机的活动购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