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整涵道动平衡

楼主(2017-05-27):
      很多人看过不少关于涵道动平衡高深莫测的专业帖子,一定有不少人看了半天还摸不着头脑 ,正真看懂领悟精髓的不多
鄙人折腾涵道有几年了,也研究过这些高深莫测的理论,虽然没能完全理解,但是基本原理还是看明白了;
不管怎么说还是总结出大家能看懂非常简易傻瓜方案! 而且我试验过很多,非常成功!

原装涵道好处多,廉价、重量轻巧、效率高
但是一个很严重问题,用过专业动平衡的涵道就会发现那个平衡度跟自己随便装的涵道是完全不同
原装涵道厂家都没有做过动平衡,震动非常大,甚至打涵道壁,而且巨大震动也会消耗不少能量影响效率

可是一般人没有动平衡专用设备,自己在家怎么弄呢?

分享一下鄙人整涵道动平衡调整的方法和经验
虽然效果不及专业动平衡效果,但是差距不大,降噪减震还是能够大幅度实现的

我这是用热熔胶配重,为了保证有良好长期附着力,胶接处一定要事先保持清洁打磨粗燥,待胶彻底融化后方可进行

  1:“配重做加法”  所谓动平衡,我认为就是高速运转下的平衡,靠人眼不能察觉高速下哪重哪轻,因此只能随机配重找平衡 ,而对付这种简易5叶涵道,只能扇叶任何桨根处打一点热胶,打之前用细砂纸打磨表面

  2:  "找平衡"    缓缓启动你的涵道,不要加大油门,感知手上震动,每试一次加大胶量,如果震动变大,就说明这块重了,扯掉换另一处,每次增加15度,若都没改善就继续换,不断调试直到感觉震动变小;有必要试着在其他桨叶处打胶,不要盯着一棵树上吊死
以此类推,油门一点点增加,直到最高速基本维持较小震动

  3:"切削做减法"   尽量优化振幅,还是按照上面的方式,只不过从打胶配重变成用美工刀切削减重,每次削一点测试一下,大概减掉1毫克,对震动影响非常大,这点需要长期经验
有条件的做个固定装装置,旁边设置水池,方便观察水面波纹辨别振动大小,这样做比手感跟精确

注意:手搞动平衡存在较大危险性,小涵道手持可以,大涵道必须有可靠固定装置才能试验,另外一定佩戴好防护眼镜,试验桌面不能堆放杂物,涵道口不得面对自己

       这是12叶涵道,虽然重了点,效率略低于5叶,但是音效还是不错的,但是没做动平衡依然非常糟糕

12叶风扇,整流罩分开设计,这非常适合配重坐在里面

方法和5叶同理,只不过多了一个环节,打一次胶需要安装整流罩测试,每次测试需要用记号笔做个记号,明白位置,整流罩一点点转方向固定调试,直到震动最小位置处,需要打胶?还是需要削减?看情况决定多退少补

当然了,最好是在没有整流罩的情况下在风扇轴心螺母上打胶调平衡,效果大致减振就差不多了,因为整流罩也是不平衡的,在此基础上再搞整流罩会容易多

这是我做的效果

网友A:
自称傻子,那跟你学的不就更傻了?别这么说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称傻子,那跟你学的不就更傻了?别这么说了,呵呵

我这个意思是傻子都会做,更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意思是傻子都会做,更简单

汗!!!!!
觉得航模还是有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
觉得航模还是有难度的。

谢谢你的建议,标题已改,想想真是让自己吃钉子

网友:
哈哈,这下改好了

网友:
涵道贴胶带试试,我浆机浆直接上电子贴胶带随机贴,加油门发现震动更大,贴对面震动小了位置贴对了就移动胶带在浆的位置或增减胶带

网友B:
真正的动平衡也就这么做的吧,只不过他们用振动仪测震动你是用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动平衡也就这么做的吧,只不过他们用振动仪测震动你是用手测

专业厂家是电机打孔减重调平衡,同时配合风扇打胶配重,原理是一样的。我这手持感应也是粗略的懒人做法
有必要做个固定实验台,去感应水波纹,那比手感强多了,而且效果不比厂家做的差

还有一个就是下载6轴方位振动感应软件,以前搞的三星智能机上有,我是基本用不到就忽略了

网友:
方法简单,平衡的效果不错。

网友(2018-03-09):
学习,会去试试看

楼主(2018-06-06):
自顶一个,下面搞飞翼新款70的

网友(2018-09-02):
这个还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

网友(2018-10-10):
楼主威武,又学一大招,不过不知何年月才能用上。

网友(2019-05-11):
可否上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