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 k8怎么连接futaba接收机 和电调

楼主(2017-05-27):
大神们跟指导一下
futaba R2008SB    k8   好盈50a v3
安装上面连线  esc电子变速器是电调上面那三根线吗  那么电调就剩下一根线了 接哪呀
还有接收机的天线怎么办 缠绕到脚架上吗

网友:
带SBUS的用RX C 对SBUS就行。。。电调线插RX B  其他控上设置。  舵机123的顺序看设置里面的十字盘 注意线不要插反,虽然不会烧。。但是会没信号。。http://www.docin.com/p-95802763.html 说明书读5遍。。再动手

网友:
Vstabi软件上有接线说明 电调上有单根的黄线不需要插在K8上。K8中 RD是尾舵 CH1 2 3分别是3个斜盘舵机。具体什么顺序 请参考调参软件软件上的指示。RXC是SBUS接口 连接连接2008里面的SB接口 RXB接电调信号 RXA闲置 不需要插

网友:
这不都有图纸了吗????

网友A:
2008最好不要飞直机

网友B:
2008不是SBUS吗,用SBUS就好了,何必用传统连接方式呢?
不过2008确实不太适合在人多的地方用。

网友:
Mikado vbar与logo 600调试(经验交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看这个帖子很详细,还有2008 用了好多年了,大小飞机都用这个接收。不管人多人少都没出过问题,所以请放心使用。天线只要2边分开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指导  连接好了 现在调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8最好不要飞直机

怎么不好呀 容易失控吗 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不好呀 容易失控吗 还是……

如果你用SB连接最好别用,传统方式连接不知道。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A:
2008最好不要飞直机

你好,说说为啥2008不能飞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8不是SBUS吗,用SBUS就好了,何必用传统连接方式呢?
不过2008确实不太适合在人多的地方用。

能说说原因吗?

网友:
futaba定义S-FHSS是小型场所用的接收机,记得在国外的论坛有评测过,多个S-FHSS的接收器一起使用,抗干扰性没那么好,而且距离和延时也没有那么Fasst技术那么稳定

网友:
用普通接线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