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准备飞死胖子的新人点儿建议吧

楼主(2017-05-27):
三年前飞过,当时技术不行,心理压力大,上天两次都是紧张失速炸鸡。现在飞过塞斯纳,魔鬼之内的。是不是死胖子全过程油门不能太低,不能转急弯,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
最近折腾的飞机

网友A:
无飞控飞小胖,速度一定要有一点,否则稍微有点失速,速度会一下子下来。
可以急转弯,但要狠狠给油,不然速度也会明显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飞控飞小胖,速度一定要有一点,否则稍微有点失速,速度会一下子下来。
可以急转弯,但要狠狠给油,不然 ...

加个飞控给小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飞控飞小胖,速度一定要有一点,否则稍微有点失速,速度会一下子下来。
可以急转弯,但要狠狠给油,不然 ...

谢谢了!降落的时候大概要多大油门啊,30%够吗

网友:
楼主飞的太少啦,一切的打舵时机跟舵量,都是飞机当前的姿态跟你想要的目的来决定。

网友:
有空多飞真机,或者多飞模拟器都很有用

网友B:
失速的根本原因在于拉杆太大。(比如急转弯,速度太低(需要拉杆维持平飞))。
所以你只要不要拉杆太大就不会失速。
那么到底什么是太大呢?你可以在高空收油门降低速度,然后保持平飞,你会发现你需要不断的拉杆维持平飞,直到某个杆量时飞机会失速,这时候松掉升降杆,油门全开,保持飞机头朝下坠落姿态,几秒后速度增加后再慢慢拉起到平飞。这样就知道了失速杆量,以后不要超过这个杆量就可以了。此动作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
降落的时候同样不超过这个杆量就不会失速,油门用来控制总能量(速度平方+高度),升降舵杆量用来控制速度。

背景知识:失速的原因是攻角大于失速攻角。而升降舵其实是攻角的控制器。在平飞时速度与攻角基本成反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降落的时候大概要多大油门啊,30%够吗

一言难尽,但一般是不断调整油门和升降控制飞机的速度。

我的800g空载小胖,电机XXD2217kv1100,桨多轴1045,电池4s3000,落地的时候油门在0%-30%之间变化。

网友:
都不是绝对的,要根据飞机当时的姿态、速度来确定,飞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速的根本原因在于拉杆太大。(比如急转弯,速度太低(需要拉杆维持平飞))。
所以你只要不要拉杆太大就 ...

升降舵=攻角控制器,尾翼=风向标

网友C:
都说飞机容易失速,我入魔以来一直半油门巡航飞行从没碰到过,紧张和失速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