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08加MB连接,推油门没反应的情况

楼主(2017-05-27):
14SG,7008,加老的MB(估计应该是2.x版本的)
对频,7008选模式B,MB选SBUS,电调接7008第3口,MB ELE接7008第8口.

单独打各舵面都是正常的,向左向右,向前向后,尾舵都是正常的,但是就是推油门,螺距没反应。

请问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非常感谢!

网友:
电调插接受机2
通道。Sbus和MB相连。

网友:
3通道。 打错

网友:
电调插MB上ch5

楼主:
接了,还是不行

楼主:
确定?MB说明书没有说ch5可以接电调哦?会烧坏么?

网友:
sbus油门信号是接陀螺仪

网友:
电调和接收是不是第一次配合,第一次的话需要校准有门行程,先连线,电调结7008CH3,看下subs接MB的ELE/D11 ,线路接好后,开控 ,把油门推到最高, 飞机通电,听到滴滴声音后 迅速酱油们拉倒最低,听到滴滴滴 声音表示油门校准完毕,推友们看电机转不转!

网友:
确认线路没问题的情况下:1看看遥控器油门通道  要记得设成反向
2校对油门行程
反正我就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