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装系统模拟器用不了,

楼主(2017-05-27):
电脑重装系统后凤凰和g7模拟器都用不了,如果重新下载模拟器还要用序列号不

网友:
如果显示出现错误,在网上搜索这个错误,下载一个插件就可以了

网友A:
Xp还是7?一般会有提示错误,少了系统文件搜索就打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还是7?一般会有提示错误,少了系统文件搜索就打补丁

win10早上又好了重新下载安装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