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微型接收推荐的

楼主(2017-05-28):
入了架130穿越机,接收太大了没地方放。现在的接收尺寸是36×19。有没有更小的推荐。最好是sfhss。

网友A:
差不多了,更小的估计更贵。俺是华科尔,刷机支持DMS2卫星接收38元,更小的也有要95元了。

网友A:
你这是飞越产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飞越产的接收?

是的,飞越的接收。但是还是有点大。我也是d10,改了四合一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飞越产的接收?

这个可以直接用卫星吗?看说明书是支持ppm和sbus两种

网友B:
用DSMX的小卫星,拆壳用,足够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了,更小的估计更贵。俺是华科尔,刷机支持DMS2卫星接收38元,更小的也有要95元了。

兄弟,请教一下:你的是华科尔哪个控?和你38元DSM2遥控距离大概多远?
我是有2套短接刷固件的D7E和30元的DSMX遥控距离都只有25米,换spektrum dx8距离完全一样。距离这么短问题肯定出在接收上,请问用过的接收哪个靠谱?要求越小越好,因为用在90的小穿越上。谢谢先。

网友:
我直接用DMS2卫星接收啊,用的PP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请教一下:你的是华科尔哪个控?和你38元DSM2遥控距离大概多远?
我是有2套短接刷固件的D7E和30元 ...

华科尔D10控,DMS2接受,双天线,觉得遥控距离150米没问题啊。我飞KINGKONG90GT,足球场这头到那头100米绝对有,图传雪花了不敢飞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兄弟,请教一下:你的是华科尔哪个控?和你38元DSM2遥控距离大概多远?
我是有2套短接刷固件的D7E和30元 ...

你的D7E确信短接成功啦?有没有控过别的机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D7E确信短接成功啦?有没有控过别的机机?

2个D7E都是商家帮我短接的,我开盖检查过,感觉没有问题。
并且换spektrum dx8的控距离完全一样,所以感觉问题一定在接收上。

控过很多小jj,但没有拉过距。只有一个轴距4cm的微型四轴cx-10(24l01协议)试过,也是25米。这个jj毕竟小,而且是玩具就不追究了。

另外,我也是90GT

网友:
引用 网友C:
2个D7E都是商家帮我短接的,我开盖检查过,感觉没有问题。
并且换spektrum dx8的控距离完全一样,所以感 ...

30米太短了,换换看,我是买了一个深圳商家的DMS2。没电脑链接找不到了。

网友:
我的d7e,没短接过,用的dsmx卫星接收,100米妥妥的,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D:
小衛星上天接收距離算公里的
樓主的衛星有問題
Devo刷控的sfhss不似原廠的高頻頭
距離很短只能玩小雞
Devo還是用原廠或dsm接收距離才會正常
原廠有716 ppm小接收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请教一下:你的是华科尔哪个控?和你38元DSM2遥控距离大概多远?
我是有2套短接刷固件的D7E和30元 ...

我d10,配dsm2小卫星,38块的,400米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SMX的小卫星,拆壳用,足够小了。

问过飞越了,说只支持ppm和sbus,用不了卫星接收

网友:
谢谢几位朋友的答复和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衛星上天接收距離算公里的
樓主的衛星有問題
Devo刷控的sfhss不似原廠的高頻頭

请问,如果用716的话是不是
gnd接gnd
5v接vcc
ppm接ch4
接受上的txd不接

楼主:
发现华科尔还有一款更小巧的接收,支持ppm和sbus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飞越了,说只支持ppm和sbus,用不了卫星接收

哦哦啰
只支持小日本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华科尔还有一款更小巧的接收,支持ppm和sbus

用這個好了
比716小又有12通sbus

華家最近是醒了嗎?
早就該出小接收了
再把回傳弄好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