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纸飞机比较抗风?

楼主(2017-05-28):
一般纸飞机都不太抗风,请问哪种纸飞机比较抗风,或者相应的抗风措施是什么啊?

网友:
纸飞机先天缺点就是升阻比低,翼载荷偏低,所以天生就不是抗风,在混乱气流中穿透力差。要抗风的话首先空速要能提高起来,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加大动力配置,空速提高起来舵效也变好,操纵也容易一些。但是有利有弊,速度快了初学者就不好掌握了。纸飞机的优点也就没有了。

网友A:
干嘛一定要纸飞机入魔呢?为了太省钱,可能乐趣也没了。

网友B:
前些天我们这里风大,好几个机飞的都不爽,放地上都被吹跑,落地各种被吹翻
纸飞机坚持爽
关键在于尺寸小,动力够
翼展80,动力2212 kv24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些天我们这里风大,好几个机飞的都不爽,放地上都被吹跑,落地各种被吹翻
纸飞机坚持爽
关键在于尺寸小 ...

翼展800mm有2208KV1800的电机用3s电池配7*4桨好天气可爽飞,你这动力应该可抗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翼展800mm有2208KV1800的电机用3s电池配7*4桨好天气可爽飞,你这动力应该可抗风了。

是啊,很抗风,刚刚地

epp的,开始有点软,全油门情况下,变形的厉害,直接往左反,打舵都改不了,只有收油门才可以,

于是加强,前缘,v槽的后缘加碳片,增加碳杆支撑翼面,
现在反扭不明显了,只是舵面还有点软,

大风天的情况下,我就飞2个机子,一个这个纸飞机热手,然后Z84,z84顺风全油门通场还是很爽的,
上周用旧手机粘到Z84上,gps测的是126km/时,但是变的非常非常不好飞,速度也受影响,明显慢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很抗风,刚刚地

epp的,开始有点软,全油门情况下,变形的厉害,直接往左反,打舵都改不了,只 ...

EPP的?听说5MM30倍的都很软。有照片吗?

网友:
门板的升力完全靠攻角,所以么,那个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EPP的?听说5MM30倍的都很软。有照片吗?

9mm的,风范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一定要纸飞机入魔呢?为了太省钱,可能乐趣也没了。

面向初学者,结构简单容易制作,而且对场地要求也不高。在航模科普中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D:
入门玩玩不错

网友:
尺寸要小,60cm宽的标准版纸飞机配1806翱翔电机,大风天我就飞这个,平时飞3d

网友:
纸飞机抗风能力要改善,需要冗余功率要大,机体要结实。起码大风的时候,机翼不变形啊。

网友(2019-06-16):
越大的越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