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7为何飞起来感觉很无力

楼主(2017-05-28):
刚买了套tiny7,看别人的视频飞地挺好的,也就跟了风。机子挺精致,接上地面站调试发现一个电机不转,居然是坏的。。。。放假期间,店家也联系不上,只好从别的小飞机上拆了一个720换上。先用着,经过简单的遥控设置就去试飞,angle模式,感觉有点飘飘然,但最关键的是动力太弱了,全油门过两秒才慢慢上升,,,这就恶心了,设置了曲线也不行,电池是充满的,为何看之前别人发的视频动力挺足的啊?特此请请教一下玩过的朋友,这小鸡子怎么调才好飞?

网友:
有一个电机出力不足,飞机就无力!你去检查哪个电机不行了吧

网友A:
四个电机都要试试。接电脑,调啊,分别让每个电机转动,最大油门听听风声,把最弱的电机换掉!

网友B:
不会啊,原厂电可以在家里空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机都要试试。接电脑,调啊,分别让每个电机转动,最大油门听听风声,把最弱的电机换掉!

电机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原厂电可以在家里空翻

电池是原厂500ma的,标称30c。。。。飞起来真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原厂电可以在家里空翻

重新调了油门曲线,稍微好了些

网友C:
电池太弱怎么调都不行,还有就是原配简易充垃圾,我的冲完截止都是4.26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太弱怎么调都不行,还有就是原配简易充垃圾,我的冲完截止都是4.26晕

的确,感觉电池没有30c,即使调了油门曲线还是感觉没劲。而且飞行时间太短了,飞2分钟左右动力明显下降。5合一的充电器,发烫严重,,,,,

网友D:
空心杯是这样的了,我新入的1S无刷动力都一般般而已,你就别想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心杯是这样的了,我新入的1S无刷动力都一般般而已,你就别想太多了

感觉机子框架太重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之前自己做的小四轴用8520的电机上50mm的桨,1S动力还是挺足的。

网友E:
这么吓人的吗,最近还想入一个tiny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吓人的吗,最近还想入一个tiny呢

除了动力,其他还可以。耐炸

网友F:
不会啊,我的飞起来很有小无刷的感觉,30油门就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啊,我的飞起来很有小无刷的感觉,30油门就起来了

设置了油门曲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了油门曲线么

什么都没弄,都是默认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太弱怎么调都不行,还有就是原配简易充垃圾,我的冲完截止都是4.26晕

我认得你

网友:
刷3.2.0 默认就好

网友:
我也有tiny7,动力没你说的那么弱,但也算弱的了,但还是可以翻滚的

网友:
油门曲线调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