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返航

楼主(2017-05-28):
尝试着为穿越机增加了一键返航功能,便于在机机飞远甚至遥控信号消失时可返航,效果还不错。与朋友们分享一下。================================================================================
?spm=a2hzp.8253869.0.0

视频中用的是模式是半自稳 Horizon, 当然手动模式Acro也可启用返航模式RTH, 经测效果是一样的。
我的机机是歌谱的“星星” TX 5 吋机, 1300MAH 70C 电池。下面将具体配置罗列供机友参考。

对大部分机友来说,Cleanflight 和Betaflight 是再熟悉不过了,只是这俩对GPS 的支持不够,因此只能另找出路,那就是INAV。
INAV是从Cleanflight 发展出的分支,专注于GPS 导航和航点功能,对旋翼及固定翼都有较好的支持。当然在这里,我只需要它的返航功能,叠加到穿越机上,另外,附加的福利是可以得到机机水平方向的速度,也许不甚精确,但聊胜于无吧。
有些机友会说,“穿越机哎,GPS 气压定高,有鸟用,你搞错没?”那请忽略此文。。。话又说回来, GPS装了, 也可以不用-因为INAV的运动参数与Betaflight的最新参数兼容性很好滴。
言归正传,开始说怎么做吧。
1. 固件
固件为INAV, 界面与CF/BF 及其相似。 具体可网上论坛中搜索,也有中文的, 这儿就不啰嗦了。

2. 硬件
飞控: 需要有一个空的UART口接GPS, 一个I2C(SCL SDA)口接磁罗盘;带气压计, 以便返航时高度可控。
GPS: 需要增加一个GPS模块,最好是带磁罗盘的,以前玩PIX、APM用的M8N就不错,只是体积太大,也小贵,可网上淘个小型模块,一百多,很好食。

3. 配置
一言说不清,还是上图吧。
================================================================================================
================================================================================================
STONE95 于2017-6-4:
看到不少朋友对INAV的GPS功能有一点的关注,于是想继续写一些相关的内容,与您分享。
不想再讨论穿越机加GPS 和气压计是否有意义的问题,您说没有就没有,随你大小便。
实操时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在设置和安装环节需要有哪些注意点,返航模式是什么逻辑?INAV的WIKI上,这些内容都有介绍,“油管“也有很多视频。
我会意译这些内容,结合我调试的经验,写出来供大家参考。INAV也是Cleanflight的一个分支,因此对于熟悉CF/BF的模友,应该是一点即通的。
拟分以下几个部分:
1. 加速度计校准(六面校准)
2. GPS /MAG  校准与设定
3. 返航逻辑及失控设定

硬件以我的配置为例,即 飞控SP F3EVO, 气压计BMP280, GPS 模块BN-880(磁罗盘HMC5883L).=========================================================================================
1. 加速度计校准(六面校准)
以下内容参考网址: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wiki/Sensor-calibration
INAV 使用6面校准,这种方法与APM和PIX是相同的,即分别对机架的正面 反面 机头向右 机头向上 机头向左 机头向下 完成6面校准。每一个方向校准完,BB响会叫两声,当最后一面完成时,BB会叫一声,说明完事了。

  • 6面校准完成后,可通过通过CLI命令行检查是否成功:accgain_x, accgain_yaccgain_z 三个参数不应该是 4096,也不会是0. 否则的话,必须重校。
  • 每个面的方位大概90度就成,无需十分准确。
# 此题结束#============================================================================================================================================================================================================================

2. GPS/MAG 校准与设定
Compass calibration磁罗盘校准

磁罗盘的校准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指向信息。校准不精确,会导致“马桶效应”,甚至使飞机飞向错误的方向。应使磁罗盘远离一切电磁干扰源,如电源线,电调,电机,BB响及机架上的金属部分。比较好的方法是使用GPS模块附带的磁罗盘(外置罗盘),并且架高为好。使用外置罗盘时,要注意正确设置它的方向,即参数"align_mag"设定正确。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GPS上磁罗盘的型号与飞控上的磁罗盘型号一样,则必须将飞控上的磁罗盘引脚切断因为I2C上不能同时使用2个一样的罗盘。比如,大多数GPS模块附带的磁罗盘为HMC5883L, SP F3 豪华版磁罗盘的型号也是HMC5883L, 只能将板上磁罗盘引脚仔细切断;SP F3 EVO / Omnibus F3的磁罗盘型号为AK8963, 则可以保留。
校准磁罗盘具体步骤
开机,USB连接电脑。
按Press"Calibrate Magnetometer"按钮。在30秒内旋转罗盘(GPS模块),分别使6面(前后左右上下)指向地面 。
校完之后,检查下校准是否准确:2点。
1.     在CLI中输入“get mag”, 这三个参数不应为0!
2. 当机头向北时,“Heading”(角度)应为0度左右,机头向东时,应为90度左右。

GPS 相关设定
1.     勾选磁罗盘型号(HMC5883L)
2.      勾选磁罗盘安装方位。由于我的GPS模块上的磁罗盘芯片是装在板子反面的,所以要选“CW180flip”(顺时针180度翻转)。可根据不同GPS模块,多试试其他选项。
GPS项按图设置即可。最后一项是磁偏角,也可暂时设为0 。
~~~~~~~~~~~~~~~~~~~~图片在本帖底~~~~~~~~~~~~~~~~~~~~~~~~~~~~

                                                                                                    #此节结束# -20170605

Advanced page

Advanced page

Config1

Config1

Config2

Config2

Config3

Config3

Config4

Config4

Failsafe

Failsafe

Mode1

Mode1

Page 1

Page 1

PID 1

PID 1

Port

Port

Receiver

Receiver

CLIMAG

CLIMAG

magn

magn

mage

mage

MAG CW180

MAG CW180

GPS Con

GPS Con

网友A:
不错的技术帖子!看着挺新鲜的,也有可玩性!只不过这是在把穿越硬往无人机上靠拢啊,现在的形势……

网友B:
如何确定家的位置

网友:
我现在都是找个没人的小树林悄悄的飞 ,不敢飞的比树高,也不敢飞远,生怕惹麻烦,玩个穿越硬是体验了做贼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技术帖子!看着挺新鲜的,也有可玩性!只不过这是在把穿越硬往无人机上靠拢啊,现在的形势……

提供一种思路而已,像一个模块,需要加上,不需要就拿掉。折腾着并快乐着。。。

网友:
找树林飞的确可以,我也喜欢树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确定家的位置

起飞解锁的位置就是“家”的位置。 注意等到GPS 有6星以上在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确定家的位置

解锁的位置便是“家”的位置。 GPS 6星以上才能解锁。

网友:
挺好 玩出自己的风格

网友C:
不错 不过对于纯飞穿越机来说 根本飞不了多远和多高 所以这些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不过对于纯飞穿越机来说 根本飞不了多远和多高 所以这些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没飞丢过的老鸟来说,是体会不到新手提控回家的抑郁滴

网友D:
牛人,不是佩服顶风作案的胆量,是佩服diy水平

网友E:
我也有个250用的mini apm 飞控,一般都目视飞行,太远了实在分不清姿态时就开返航。避免炸鸡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不是佩服顶风作案的胆量,是佩服diy水平

洞中方一日 世上巳干年 形势发展到如此地步了?不就是玩个航模吗,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250用的mini apm 飞控,一般都目视飞行,太远了实在分不清姿态时就开返航。避免炸鸡丢机。

同好!偶也目视飞。mini apM体积大,210以下机架不好装。

楼主:
"精"了,受鼓励,再咾叨几句。加装GPS之具体方法,乐意交流,可加QQ1585528742,注明Inav。

网友:
按照现在规定,能自动返航就算无人机了,赶紧看看够不够250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洞中方一日 世上巳干年 形势发展到如此地步了?不就是玩个航模吗,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好不好?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

没啥特别意思,"顶风作案"受用不起,闷骚而已,兄弟多担待…

网友F:
已经买了一堆飞控了,不是气压计不支持就是各种问题,能给一个好的硬件链接吗?

网友G:
inav 最麻烦的是六面校准,对于不用飞控外壳,而且也没有规则外形的机架来说,真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买了一堆飞控了,不是气压计不支持就是各种问题,能给一个好的硬件链接吗?

你买的"一堆”都是些什么型号的?只要是带气压计的都行啊,一般气压计以BMP280的为主,SP F3的是MS5611,也是支持的。磁罗盘如一果是HMC5883的,较麻烦,需要切断引脚,因为GPS模块附带的也是这个型号,会冲突。如用F3EVO,他磁罗盘型号是AK……,就没有这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inav 最麻烦的是六面校准,对于不用飞控外壳,而且也没有规则外形的机架来说,真是麻烦。

只要前后左右上下六面按顺序校准就行,方位不用十分精确。这种方法与APM的校准方法是一样一样的。习惯了就好

网友H:
请问INAV支持Y3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INAV支持Y3嘛?

Y3 不太懂,不知是否是如图的模式-Y4?                  Y6是支持的。如果你在弄,咱们可以一起交流下。。。刚看到一个Tricopter三轴模式,是否你说的Y3?

Tricopter

Tricop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Y3 不太懂,不知是否是如图的模式-Y4?                  Y6是支持的。如果你在弄,咱们可以一起交流下。 ...

Tricopter就是了,我是想画个x3轴的架子玩玩。Y4挺有意思,早年间看模友玩过,值得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买的"一堆”都是些什么型号的?只要是带气压计的都行啊,一般气压计以BMP280的为主,SP F3的是MS5611 ...

说说我最后那个的问题吧,气压计的确是你说的那个型号,每次拔电重启后要看运气了,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硬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说我最后那个的问题吧,气压计的确是你说的那个型号,每次拔电重启后要看运气了,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 ...

连电脑,输入CLI指令:get baro  回车,看看气压计的状态,型号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连电脑,输入CLI指令:get baro  回车,看看气压计的状态,型号等。

楼主:
弄了个接线示意图,方便有兴趣的朋友吧。
GPS 接线部分很详细,其他都是常规接线比较简单。看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弄了个接线示意图,方便有兴趣的朋友吧。
GPS 接线部分很详细,其他都是常规接线比较简单。看图就明白了 ...

附图附图附图。

TX5 GPS接线图

TX5 GPS接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特别意思,"顶风作案"受用不起,闷骚而已,兄弟多担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买了一堆飞控了,不是气压计不支持就是各种问题,能给一个好的硬件链接吗?

淘宝买个有售后技术指导的到手飞套餐,再慢慢改。

网友F:
进入configure,设定气压计,bm085,重启正常,拔线,再插线连电脑,显示hardware error,显示气压计为红色。
再次拔电,插上,又正常,请问我该如何选择好的硬件,淘宝上买了多多少少这样的东西,都一个鸟样,f3和f4都买过,质量都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入configure,设定气压计,bm085,重启正常,拔线,再插线连电脑,显示hardware error,显示气压计 ...

选气压计时,选择AUTO保存,试试看。如果还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那就不要折腾了,果断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值得推广

谢谢!只是多一种方法,并不能保证不丢机,这是肯定的。多种思路总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好!偶也目视飞。mini apM体积大,210以下机架不好装。

mini APM去掉外壳和cc3d及f3飞控一样大,去掉外壳后一定要用细孔海绵把气压传感器包裹严实。不然定高不稳。

网友J(2017-06-28):
具体使用那种GPS,能指定航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具体使用那种GPS,能指定航线么。

M8N或北天BN-880都可以。指定航线也可以,但我不建议你用。航线功能用Pixhawk更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M8N或北天BN-880都可以。指定航线也可以,但我不建议你用。航线功能用Pixhawk更好!

指定航线使用那种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指定航线使用那种软件。

只有安卓系统的,GZUI,你如果感兴趣,可以上inav的维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指定航线使用那种软件。

用安卓系统的EZ GUl。或Droneplanner。若有兴趣可参考inav的维基内容。

网友K:
大神厉害了,请问下我用的是450鸡架,pid默认的,在下降时会抖的厉害上升加油时还好,请问该怎么调,我也用的inav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神厉害了,请问下我用的是450鸡架,pid默认的,在下降时会抖的厉害上升加油时还好,请问该怎么调,我也用 ...

我没有在450的大机架用过。你是用什么模式飞的,自稳或手动?将你的配置截图发我看看?还有PID配置?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在450的大机架用过。你是用什么模式飞的,自稳或手动?将你的配置截图发我看看?还有PID配置?应该 ...

大神,我的配置是新西达30电调是simok固件的,kv1400配8寸慢速桨。飞控是用f103c8t6加gy87自组的。

网友:
截图的话过两天再发吧。现在在外出差。请问有专门的inav的qq群吗?,现在inav的资料好少啊!有没什么人好交流,感觉好孤单

网友K:
我用的是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的是自稳模式

很厉害喔,飞控都是DIY 的!
你450的飞机打算航拍吗?如是,建议你用大疆NAZA M 飞控,好用不贵。如果只是想试试、玩玩,根据你描述的状况,我很难给出搞定的法子。
建议你试试“预设模式”,见图--选10“的吧,因你的桨是8“,与此最接近。具体步骤:选“10“General purpose”, 点击“Apply”钮即可。就用它的默认参数。
此外,水平校准,电调校准,遥控器校准一定要事先做好。
祝您爽飞!
不要叫“大神”好不好? 俗!感觉不怀好意--“不是人”

网友:
谢谢你提出的建议,我用的是bmp180气压计,所以只能用1.5版本的。他没有你说的预设模式。下次换个bmp280试试最新固件。

网友J:
请问:1. 加速度计校准(六面校准)--BB响叫,是F3板上的烽鸣器响吗?

如果校准没通过,是不是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1. 加速度计校准(六面校准)--BB响叫,是F3板上的烽鸣器响吗?

如果校准没通过,是不是无法解 ...

是的,板载的BB响。按步骤对6个方向分别校正一遍。若末通过,肯定无法解锁。如果校正未通过,即便解锁,又有何用,只会起飞便翻,何苦呢?一步步来小伙子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板载的BB响。按步骤对6个方向分别校正一遍。若末通过,肯定无法解锁。如果校正未通过,即便解锁, ...

现在还没接BB响,BB响是有源的吗,用电磁式还是压电陶瓷式的,感觉电磁式费电

我说感觉设置都对,晃飞机电脑那个图也正常,怎么不解锁呢?原来因为这。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还没接BB响,BB响是有源的吗,用电磁式还是压电陶瓷式的,感觉电磁式费电

我说感觉设置都对,晃飞 ...

有源的。应该是压电式的,块把钱一个。你接上3V电能持续响,就是有源的。无源的与有源外形一样,但不能用。

网友:
这飞控在哪买,GPS???

网友J:
引用 楼主:
附图附图附图。

15楼的接线图不清楚,F3 EVO正面向上USB的左边是串口,右边是IIC接口?有清楚的图没有。

GPS通讯波特率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15楼的接线图不清楚,F3 EVO正面向上USB的左边是串口,右边是IIC接口?有清楚的图没有。

GPS通讯波特 ...

Q:"F3 EVO正面向上USB的左边是串口,右边是IIC接口?"
A: 对的。F3EVO的图很多,你可自己去找。若用其他类型的飞控,参考说明书:GPS接UART 口, 罗盘接I2C. 明白?

Q: "GPS通讯波特 ..."
A: 38400.  帖子上port 设定栏的截图标的清清楚楚。

UART

UART

UART2

UART2

网友J(2017-08-01):
inav好象没有气压定高设置

一键启动气压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inav好象没有气压定高设置

一键启动气压定高

定高模式在“Mode”中选“NAV ALTHOLD”即可。见图。

网友F:
按照你的帖子,能定点了,非常感谢。定点的时候p可能太大了,在哪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你的帖子,能定点了,非常感谢。定点的时候p可能太大了,在哪里调整?

实现功能了,那很好啊!如果磁罗盘校正准确,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马桶效应”,定点是可以的。要增强定点效果,首先要调整自稳模式,使其不飘。然后再调整GPS相关参数。在调参软件的“Advanced turning"页面调整。

网友J:
我的GPS是MAX5太老了,调成38400无法通讯,只有9600能用,F3EVO的波特率能调成96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GPS是MAX5太老了,调成38400无法通讯,只有9600能用,F3EVO的波特率能调成9600吗。

应该可以的,试试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的,试试呢

谢谢,不知道怎么回事,MAX-5有波特率设置,但只有9600能用,估计得刷固件,你知道那能下载到吗

这个固件,有办法用手机调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不知道怎么回事,MAX-5有波特率设置,但只有9600能用,估计得刷固件,你知道那能下载到吗

那就先用9600的试试看。MAX5我不熟。手机调肯定是可以的,这又是另一个题目了。如果感兴趣,可以给你些参考,或者你可看看泡泡的教程,较有效直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就先用9600的试试看。MAX5我不熟。手机调肯定是可以的,这又是另一个题目了。如果感兴趣,可以给你些参 ...

手机调参,安卓系统的可下APP    "EZGUI". 参考本帖46楼。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手机调参,安卓系统的可下APP    "EZGUI". 参考本帖46楼。

EZGUI        BF、CF固件可以用,INAV好象不能用

网友L:
楼主大神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版本的固件  我用1.7.2一直到1.7.0 都是无法保存端口 接收机用的sbus   点了保存就会一直在重启那个界面 然后拔掉数据线 飞控就连接不上了  需要重新刷固件  高版本的都实验了  低版本的也实验了  低版本的1.6.1一下可以保存端口和GPS  但总是故障模式  电子罗盘无法工作 我已经搞了 一天多了 这是什么毛病 求楼主指导

网友L:
楼主 这个是低版本1.6.1 的 总是故障模式 不知道有办法校准吗?
这些版本 差不多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EZGUI        BF、CF固件可以用,INAV好象不能用

应该是可以用的,inav明确说明了的。手机要用OTG线与USB口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大神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版本的固件  我用1.7.2一直到1.7.0 都是无法保存端口 接收机用的sbus   点了保存 ...

按你的配置,u2口接GPS,确保Rx Tx交叉连接,波特率38400! U3囗接SBus。保存后是会重启的,但不会连接不上电脑。com口还在么?如没有,可能是硬件问题。飞控猜是F3豪华版的,建设先刷bf或CF,测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这个是低版本1.6.1 的 总是故障模式 不知道有办法校准吗?
这些版本 差不多都试了

你没看指南针标志是红色的吗?那就是需要校正。校在前,先要设置正确,型号可选自动,然后在30秒内机架各个面转圈。建议不要使用板载的罗盘,干扰太大。用带罗盘的gps摸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配置,u2口接GPS,确保Rx Tx交叉连接,波特率38400! U3囗接SBus。保存后是会重启的,但不会连接不上 ...

之前用的是bf固件 sbus正常 在bf固件里gps没试  飞控是豪华版的 保存后是重启 但进不了设置页面了 就一直卡住 只能重新刷固件解决 gps 没问题 能工作 用低版本的 能用   提示重启后com 就链接不上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指南针标志是红色的吗?那就是需要校正。校在前,先要设置正确,型号可选自动,然后在30秒内机架各 ...

用低版本的 罗盘那是灰色的 无法用鼠标点击  其他的端口问题都可用 只有指南针不能校正   各项设置应该没问题  我在去设置一下试一试吧
  感谢指导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指南针标志是红色的吗?那就是需要校正。校在前,先要设置正确,型号可选自动,然后在30秒内机架各 ...

我奇怪的是 同一块飞控 换固件版本 老版本会指南针不好使 新版本会无法选择端口 那是不是能说明飞控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奇怪的是 同一块飞控 换固件版本 老版本会指南针不好使 新版本会无法选择端口 那是不是能说明飞控没毛 ...

不同固件版本,针对同一指南针表现应是一样的。指南针型号记得是HMC5883,看看这个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升级EZ-GUI,BF,CF,INAV有选项了,合并到一起了。

就是这个EZ Gul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同固件版本,针对同一指南针表现应是一样的。指南针型号记得是HMC5883,看看这个对不对。

我试过了 不行  所以我就奇怪了 我又刷会bf了。好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试过了 不行  所以我就奇怪了 我又刷会bf了。好使的啊

会不会是inav地面站的问题?我建议你用英文的即原版的。中文版的没用过,不知会不会存在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inav地面站的问题?我建议你用英文的即原版的。中文版的没用过,不知会不会存在问题。

现在切换回bf后 遥控通道没反应了 不是刷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切换回bf后 遥控通道没反应了 不是刷坏了吧

刷不坏的。接收机接好才有反应。另,光接USB接收机是没有5V电压的,它不干活,。

网友L:
引用 楼主:
刷不坏的。接收机接好才有反应。另,光接USB接收机是没有5V电压的,它不干活,。

刷不坏 那我的sbus灯亮 也上3s动力电了 遥控也对频了 再bf里看 动摇杆啥反应都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刷不坏 那我的sbus灯亮 也上3s动力电了 遥控也对频了 再bf里看 动摇杆啥反应都木有

接收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是什么型号的?

华科尔的sbus和ppm的那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是什么型号的?

我用的接收机是futaba的SBUS兼容的。我的设定供你参考。另外两个是端口设定和磁罗盘设定的。固件为1.7.2, 1.6的也试过,也行的。

Port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华科尔的sbus和ppm的那个

华科尔好像没有subs 的接收机吧。subs 和ppm又是一回事,设定也不一样的,连线也不一样。检查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华科尔好像没有subs 的接收机吧。subs 和ppm又是一回事,设定也不一样的,连线也不一样。检查下!

有呀 新出的 华科尔rx-sbus 也可以ppm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呀 新出的 华科尔rx-sbus 也可以ppm

我试过了华科尔的RX-SBUS,飞控是F3的,控是D10 , SBUS和PPM连接都没问题. BF和inav 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华科尔的RX-SBUS,飞控是F3的,控是D10 , SBUS和PPM连接都没问题. BF和inav 都一样。

那我回去再研究下。控肯定没问题 我在测试下

网友:
我的一开uart2串口接收机通讯,接收机就从sbus变成ppm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inav地面站的问题?我建议你用英文的即原版的。中文版的没用过,不知会不会存在问题。

大神 你有英文原版的软件吗 我找不到英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神 你有英文原版的软件吗 我找不到英文版的

要用chrome浏览器,扩展程序安装。具体步骤我找一下,过二天发。

网友:
bf,cf最新版的话气压计不能自动识别了,要cli改设置,然后如果bmp180气压计是话新版本里面没有驱动要改程序自己编译

网友L:
引用 楼主:
要用chrome浏览器,扩展程序安装。具体步骤我找一下,过二天发。

需要fan qiang吗? 谢谢 楼主 静候佳音

楼主:
引用 网友L:
需要fan qiang吗? 谢谢 楼主 静候佳音

需要fan qiang,用VPN.

具体步骤如图八步,便可安装完毕。步骤从下往上看。。。

1.安装 Chrome

1.安装 Chrome

2. 打开Chrome,进入“应用商店”

2. 打开Chrome,进入“应用商店”

3. 搜inav configurator

3. 搜inav configurator

4. 添加至

4.添加至Chrome

4.添加至Chrome

5.添加应用

5.添加应用

6. inav已添加

6. inav已添加

7.创建快捷方式

7.创建快捷方式

8.桌面已有inav

8.桌面已有in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