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级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7-05-28):
想配一架油动50级特技机,本人菜鸟,只可以熟练操纵40级及以下固定翼花式机,用25级电动板机吊机可持续40秒左右,还能做几个蛇滚,其他动作不大会
本来买了一架油电两用的泡沫yak54(50级),使用两节2200 3S串联驱动4255电机,能吊机,但是考虑到成本实在太高(电动一块6S至少三百,还得买平衡充;三叶52才四百五)于是想换油动。

但是在我看三叶52参数的时候,发现推荐的螺旋桨大小为不超过12寸,很明显不够(雅克54机身足有9寸粗)
原来的4255电机配14寸桨,即便油动动力强劲,目测也至少13×7.怎么办呢?
这S52发动机无负载转速高达18000转,是不是需要减速器?

楼主:
另外,想请教一下3D机在供油上怎么防止油路因姿态变化而中断

网友:
你有很多误区。首先甲醇机玩起来成本比电动高很多,其次这个级别油机动力远弱于电动。

网友:
小鸡上油的优势不明显,玩个像真听个声音还可以玩3d不如电动,如果对油机是真爱建议上大点发动机,例如61.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每天飞行时间不过半小时,一年只能飞个几十起落,所以油可能更省钱,而且,玩油机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就不会在吊机时被人打扰而炸鸡了

楼主:
能顺便推荐50E需要的电池吗?

楼主:
好吧,我知道跑题了,毕竟自己是油机盲,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知道跑题了,毕竟自己是油机盲,谢谢指教

3d道路漫长而又遥远,不如整个pp15e或者30e,两者都可以放进轿车的后备箱,可谓携带方便,等练到任何姿态任何动作轻松驾驭在上油机也不迟。

网友:
这S52发动机无负载转速高达18000转,是不是需要减速器?

不是无负载  是用小尺寸的螺旋桨   我52用10-6的螺旋桨   14500转   很刺激

网友:
三叶52发动机功率是1.08千瓦.价格448元.甲醇发动机油箱280cc.自配甲醇燃料5升成本25元.可以满负载在18次.甲醇机满箱油能飞12分钟.完全飞完5升油需要3个半小时.平均飞每分钟烧的油费0.1元

相同功率的4255电机.价格406元.60A电调285元.4s2300mAh 35c电池价格175元.电动组成本就要866元.如果多买几个电池.价格上千很容易.外场冲电是个大麻烦.买冲电器和电源几千块就烧掉

所以电动比甲醇成本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