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天地飞x4电压不准

楼主(2017-05-28):
如题,各位老哥的天地飞x4有跟我一样的吗?误差会偏低0.2v左右,别小看这0.2v,我用的是锂电,0.2v够玩一天。老是在电池3.8v就报警。

网友:
没玩过的冒个泡,顶贴

网友A:
把报警电压设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报警电压设低点

我加了升压模块

网友B:
充一次电玩多久,凭感觉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一次电玩多久,凭感觉用吧!

至少一周吧

网友:
这个没玩过 我之前玩的都是自己接个铝电池在外面用

楼主:
加个升压模块可以解决了,稍微升高一点就好了。各位x4用锂电老哥可以参考下。

网友C:
可以检查一下开关有无氧化问题,开关触点氧化后会导致电压有明显损失,以前我的天地飞遥控也有这个问题,以至于电压刚刚到3.9V就开始报警。打磨一下触点就好了,当然换一个更好的开关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检查一下开关有无氧化问题,开关触点氧化后会导致电压有明显损失,以前我的天地飞遥控也有这个问题,以 ...

谢了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