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华耀科技天线评测--Myth

楼主(2017-05-28):
首先十分感谢5imx给了我这次测评机会,但是因为一带一路的禁 飞,所以申请延期了一阵再发测评贴,实在是抱歉。。。

-----------------------------开箱与外观-----------------------------
    其实本来我想天线的开箱和外观我就不详细说了,首先我文笔不太好,而且5imx和其他几位模友的帖子里也详细写了开箱过程,不过发现其实还是有一些可说的,所以这部分就叫开箱与外观吧。

发来的时候天线分了三个盒子装
最小的盒子装的鼠尾,左下的盒子装的短蘑菇,大盒子装的长蘑菇和大平板。
每个天线都还配了一张检测结果。
不过吧我觉得这个检测结果放在商品介绍里就得了,你单来一张纸也没什么法律效益,二来加张纸还增加成本,不如把这钱给用户省下来。。。对两边都有利。。。
令人欣喜的是虽然5imx众测报名帖子的图片里显示所有天线都是内针的sma接头,不过卖家发过来的评测天线都是按我要求的接头发的。
闪亮的sma接头。
平板天线天线长宽高122×51×8.5mm
留出来的馈线算上接头82mm,可弯折部分55mm,对于鹰眼来说把天线弯上去正好够用。毕竟是给鹰眼设计的套装嘛。。。
鼠尾天线其实就是更结实版本的棒子天线,总长66.5mm
说实话我觉得鼠尾天线卖15块钱一个贵了,10块钱合适。15的话性价比不如两三块钱的棒子。。。。。。
长的蘑菇天线长111mm,短的76mm。
外壳最大直径35mm,背面印着华耀的标。
蘑菇天线内部有支架保持天线的形状,和肥鲨的比一下做工还是可以的。
而且华耀的外壳有两个卡块固定天线。

鹰眼套装只有四个天线,所以开箱和外观部分就先到这,楼下发拉锯的视频。

楼主:
----------------------拉锯测试----------------------

本来我的评测计划是:
测试设备:天行者1400,dargonfly200mw/25mw5.8g图传使用25mw功率,5.8g棒子天线。鹰眼锐视专业版一个接收机不加天线,作为单接收用。数传每次上传相同飞行路径,创研dvr模块录像。

对比天线:欧姆威5dbi全向天线,台南华耀平板接收,台南华耀三叶草,大力12dbi平板,鼠尾天线

但无奈计划赶不上变化,评测用的天行者1400飞控抽风了。。。载机就换成了美嘉欣的新品b2w,好处是飞机带回传可以显示距离,当然发射机就只能缩水一点了。
用的创研25~200mw可调模块,频率5645mhz在25mw功率下测试。

测试视频:

ps:视频里有一处错误,对比的蘑菇天线我用的是肥鲨的。。。不是aomway的。。。
飞机飞行路径是先垂直升到50m高然后定高往远了飞。所以平板天线和aomway5dbi棒子在垂直起飞一段时间后信号会特别差,
而蘑菇天线是各个方向的增益都很均衡,所以就算飞机在正上方(发射天线的位置也很不好)的时候还能有信号,华耀这个蘑菇的效果也是比肥鲨的好一些的。

五种天线的极限距离分别是:
平板天线660m
华耀蘑菇354m
肥鲨蘑菇309m
aomway 5dbi棒子天线 383m
鼠尾天线273m
看结果来说华耀天线是配得上他卖的价格的,平板天线没有说明增益多少,但从距离来看而且还是双频的天线,这个结果很不错了。
距离相当于棒子的2.4倍(用在遥控器上就是3km无压力了)

楼主:
-----------------------最后再絮叨几句-----------------------

不知道为什么平板天线中心突出来了一段馈线的焊点,对于我这种强迫症很难忍受啊。。。不知道后续产品可不可以解决这点。

不过这个平板天线非常好的一点是两块pcb之间垫了一整块面积非常大的海绵胶固定两片pcb,同时固定了下同轴线。
要知道天线到反射板的距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像以前的平板三个螺丝的固定方式,平板稍微受点外力就会变形,接收效果不好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还有一点就是华耀这四根天线用的都是蓝色半钢线,想怎么弯就就怎么弯,瞬间到位。这点是一定要给个好评的。。。有多爽各位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反而觉得肥鲨的蘑菇天线效果更好呢 ?右下视频应该是肥鲨蘑菇吧

网友(2017-08-16):
现在国内这政策,我还是喜欢有性价比一些的

网友(2017-11-17):
没有加固的,顶上的盖子托盘,会不会容易炸机摔坏呢?

网友(2018-01-28):
看参数,奥姆威秒杀华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