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90gt调参

楼主(2017-05-28):
kingkong90gt刷了bf3.1.6,真难飞啊,室内抖,室外手动高速掉头狂抖,怎么调pid抖不灵,求同样玩这机子的大神pid参考,多谢各位啦

网友:
我就用出厂配置飞,不折腾了。求教楼主为啥要刷固件?

楼主:
还是因为觉得不好飞呗,和室外机手感差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
默认pid很好,我一直用默认pid

网友:
需要默认pid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
刷3.2.0默认就不错

楼主:
已经有3.2.0了吗?

网友:
小机器一般p值要调低点,d值默认就好了

网友:
默认PID,一急速转弯就掉高啊

网友A(2018-03-11):
我有调好的PID,爽fei

网友(2018-04-10):
引用 网友A:
我有调好的PID,爽fei

求分享下p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