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与JR x-bus的单线接法

楼主(2017-05-28):
K8与JR x-bus的单线接法。以前一直都用 x-bus的单线。方便。后来买了两个K8(K8有两种版本的,有按键的感觉是山寨货(个人认为))。
但是没有相关的说明。只好用传统的接法。。今天就介绍一下K8如何与JR的X-BUS连接。

首先。控是的X-BUS要选用MODE.B.然后K8连接软件,在接收机那项选Univeral Digital Input.然后点冷启动。
冷启动之后再点Ddfault channels.(如果不点的话。通道是错乱的。舵机会一直不停的跳。)
K8与接收机的接线图。就一条线。K8软件中接收机的选项。

K8软件中接收机的选项视频。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有按键的K8(个人认为是山寨)通电,绿灯就会怛亮。没按键的K8(个人认为原厂)通电后绿灯闪几下才怛亮。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两个k8我都拆开看了下。完全不同的。感觉有按键的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的。

拆了最后一个GPRO.做了一下对比。一个110元的原厂K8比当年卖1000多的GPRO实在强多了。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
习惯把电调线插接收机上 = =#

网友A:
K8都是山寨货~    有按键的相对于无按键的多了四种安装方式

网友B:
K8还有原厂一说? 最早一批是蓝色的。。。V改成K。。其他地方和V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都是山寨货~    有按键的相对于无按键的多了四种安装方式

都系山寨。但有按键的是山寨中的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还有原厂一说? 最早一批是蓝色的。。。V改成K。。其他地方和V一模一样。。

一个用料足,用心的,去山寨与一个偷工减料的山寨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来的。

网友:
山寨中的山寨...。。。

网友:
开篇写的单线安装很细致,,,多数人确实不会详细地去描述,给新手带来福音啊。

网友:
山寨kbar最好在外壳内底板涂点防水硅胶或者贴个双面泡沫胶。我有一个就是电路板在壳子里晃,飞机出现不能稳定悬停会往一边倒。加固后问题解决。

网友:
我就是这样联的。整整搞了一天。联不上啊?控里都设好了。sbus选b 十字盘盘选1s的 k8接收选xbus接收 但是k8一直没有信号输入

网友C:
还有就是k8调试软件必须要用原装数据线才能联接k8吗?为什么我的k8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k8调试软件必须要用原装数据线才能联接k8吗?为什么我的k8联不上

软件里是选(在接收机那项选Univeral Digital Input.而不是选S -BUS也不是选单线,而是选Univeral Digital Input.
如果都不行。那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k8调试软件必须要用原装数据线才能联接k8吗?为什么我的k8联不上

这是你发的吗?如果是的话,你有没有认真的看过文字和视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你发的吗?如果是的话,你有没有认真的看过文字和视频吗?

我k8软件联不上用的是设置卡。设置卡里选xbus不是都一样吗?

网友:
不错不错!!!油门我也接接收上!!!

网友D(2017-09-13):
你又XG14个亚拓GQRO的连接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又XG14个亚拓GQRO的连接方法吗?

控上选MODE.A.连上软件选JR X.BUS.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E(2018-12-01):
问一下楼主,你这RJX520飞机:飞飞咋样?配件还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楼主,你这RJX520飞机:飞飞咋样?配件还能买到吗?

飞机还可以的。配件你到网上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