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突然从高空掉下来

楼主(2017-05-28):
飞机开始飞得好好的,突然有个电机停转,掉下来了,其中有个电机线断了,扒皮一看,铜线黑了,自己感觉可能是烧断的,但为啥会这样,我用的银燕的2212,线好像就是漆包线,这种情况出现两次了

网友A:
是不是桨用大了,电机过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桨用大了,电机过热了?

桨太大,或者振动太大(导致飞控循环矫正),电压太高,磁钢脱落,都会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桨用大了,电机过热了?

没有吧,1400kv的电机用的8寸桨

网友:
测一下最大工作电流?

网友:
烧电机正常,特别是细的漆包线绕的电机。用差点的不耐温的一旦电机温度太烫漆就会自己融化了

网友:
应该是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
深圳市拓天腾飞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无人机电机,如有需要请联系qq239396310

网友(2017-07-07):
莫名其妙电阻增大

网友:
电机线一般都漆包线。既然发黑,那必然过热。过热,必然有大电流。否则平白无故发黑,根本没有可能。

网友:
检查电调先,如果电调没问题就只能是电机本身

网友:
感觉是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