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无刷电机绕线其中有些槽绕多了一圈线会怎么样

楼主(2017-05-28):
问大家一个问题,最近修复了一个无刷电机,但是由于无刷电机绕线其中有些槽没数清楚绕多了一圈  二圈,会怎么样?  我现在电机启动,如果油门慢慢启动会转不起来,抖动。如果一下给个比较大点的油门就没问题,然后保证电机还在转的情况下油门减小或增加,电机也不会抖动。怎么会这样呢?知道的维修无刷电机的高手出来说说原理呗~~~

网友:
多绕几圈看情况,一共才5圈多绕一圈影响较大了。给油启动困难查下有没有短路吧。绕错或者线和定子短路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给油启动困难等你叙述的情况,也可以换个电调(原来的电调也不一定就是坏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油启动困难等你叙述的情况,也可以换个电调(原来的电调也不一定就是坏的)试试。

换了一个电调测试,发现没有启动困难的现象了,应该是之前的电调的兼容性不怎么好导致的。多谢大家

网友:
我有时候多绕了2圈也没事啊,照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