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艰难找平,求助哪儿的问题

楼主(2017-05-29):
很郁闷刚买的V977就炸机了,然后网上购买的澄星飞机配件修复,但是修复过程中,就是如果把连杆对称安放的话,飞机起飞会特别偏向左边,所以只能把左边连杆安装的特别靠上方,并且遥控器的找平设置设置成右侧4格(差一点儿最大)才能平飞,感觉飞起来倾斜的太严重,很怪异,如下图
挑平的时候不飞的时候左侧高才行

飞起来因为遥控器找平,所以只要给油,立刻倾斜一定角度

但是只有倾斜到这个角度才能平飞

换的澄星飞机配件,但是我感觉不是件儿的问题

靠着倾斜角度这么大,可以勉强悬停,请问这是正常的吗?如果不正常,哪儿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A:
舵机坏了估计,你把连接臂拆了试试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坏了估计,你把连接臂拆了试试舵机。

谢谢,不过按照现在这个调节角度,是可以飞起来,在空中控制方向的。舵机坏了就无法控制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按照现在这个调节角度,是可以飞起来,在空中控制方向的。舵机坏了就无法控制了吧

你也可以调舵臂哪里,没拆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B:
正常,调平悬停时向一边跑。

网友C:
楼主飞过其他型号直升机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调舵臂哪里,没拆一般不会坏的。

嗯,谢谢,现在找平了,只是不知道斜成这样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调平悬停时向一边跑。

哦,这样,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飞过其他型号直升机没?

没有,新人一枚,之前飞的都是玩具飞机。。。现在找平了,只是不知道斜成这样是否正常

网友D:
正常 倾斜盘平衡尾桨推力

网友E:
你这样试试遥控器微调全部归位中心点飞机上电遥控器调到悬停模式飞机拨电遥控器恢复正常模式 飞机通电如果不行就飞机上电遥控器调到悬停模式遥控器关闭再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现在找平了,只是不知道斜成这样是否正常

不正常的

楼主:
那请问怎么调呢?舵臂往上,但是为了保持平飞,也必须调节到倾斜那个角度才可以。现在是飞行一切正常,除了机身倾斜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试试遥控器微调全部归位中心点飞机上电遥控器调到悬停模式飞机拨电遥控器恢复正常模式 飞机通电如果 ...

不微调的话,飞机会大幅度左偏。

网友F:
飞起来后,尾马达会产生一个分力,把飞机向左推,三轴陀螺仪会让飞机向右倾斜来抗拒飞机向左飘。悬停看飞机是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起来后,尾马达会产生一个分力,把飞机向左推,三轴陀螺仪会让飞机向右倾斜来抗拒飞机向左飘。悬停看飞机 ...

谢谢,那你看我的倾斜角度正常吗?我觉得有点儿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你看我的倾斜角度正常吗?我觉得有点儿大~

飞起来没影响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新人一枚,之前飞的都是玩具飞机。。。现在找平了,只是不知道斜成这样是否正常

直升机飞行是靠不停地调整来找平的,不会有你不动他不动的,除非带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起来没影响就行

好的,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飞行是靠不停地调整来找平的,不会有你不动他不动的,除非带飞控的

嗯,因为改了零件,所以为了积累点儿调机经验。
现在已经找平,但是飞行平稳的时候,瞅着十字盘很歪,所以问下大家是否是正常现象还是我调机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