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MWAY FPV眼镜怎么样?

楼主(2017-05-29):
看过眼镜的评测,但未包含它。
不知与SKYZONE 02S比,如何?

网友:
价格也非常好

网友:
不錯的,但比較重

网友:
使用中,幾好,

网友A:
使用中,屏幕相对02s大一点点,视角度数基本一样,带风扇。小问题也有,dvr经常用不了,没有开关机功能,直接拔插电,售后渣。总结:可以用,视角舒服,但有问题找售后基本没回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屏幕相对02s大一点点,视角度数基本一样,带风扇。小问题也有,dvr经常用不了,没有开关机功能,直 ...

那还不如买sky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屏幕相对02s大一点点,视角度数基本一样,带风扇。小问题也有,dvr经常用不了,没有开关机功能,直 ...

DVR很怪,要开机后几分钟才能用,同时断电后要等几分钟后重新开机才能再次使用…镜片用的感觉不太习惯,位置不好的话看着怪怪的,其他还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VR很怪,要开机后几分钟才能用,同时断电后要等几分钟后重新开机才能再次使用…镜片用的感觉不太习惯, ...

单从视觉效果我们满意,够大够近,也清晰,就他XX的dvr时有时不有蛋疼,我水平菜,想录录来过后总结提高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如买sky

sky不带风扇,且也贵几百,我们这里也有人用,感觉单视觉效果奥姆威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从视觉效果我们满意,够大够近,也清晰,就他XX的dvr时有时不有蛋疼,我水平菜,想录录来过后总结提高 ...

我第一批还返厂了一次…dvr什么的功能的确很奇怪,设置的逻辑也很怪…不过看在其他的份上,也就接受了…

网友(2017-11-03):
引用 网友A:
单从视觉效果我们满意,够大够近,也清晰,就他XX的dvr时有时不有蛋疼,我水平菜,想录录来过后总结提高 ...

这个和肥鲨attitude v3比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