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网购XXD电机,发现价格有点乱。

楼主(2017-05-29):
很久没飞板机了,最近想网购XXD2212电机装个板机,发现价格有点乱。比如XXD2212KV1400的,各网店的价格就有17.00;22.00;36.89;45.00等几种。过去没见过这种情况,请知情的模友指点一下。

网友:
我用的16块钱的XXD2212装的F550六轴,QQ飞控,照样飞的爽爽的。

网友:
都用过,也都能用,如果图性价比随便玩玩倒是不错,毕竟只是可能会。掉磁钢,垃圾轴承,轴容易弯,普通漆包线稍微过载发热而已

网友:
我用过,因为便宜,有可能质量不确定,买到好的也可以用,看运气。

网友:
买便宜的。这玩意儿好能好到哪儿去,差能差到哪儿去

网友:
这货没假的,买便宜的就行

网友:
俺就不信那1-20滴不是假的,反正有句话嘛: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A:
有区别,便宜的转子磁钢是直接粘在上面的,贵的磁钢是镶在槽里粘住的,便宜的铜线比较硬,含铜量没有贵的高,再的就是轴承和轴,这两个属于易损件,可以更换!还有好多电机的线圈在定子上粘的不结实,用一段时间铜线会从线槽里出来被转子磨断,我已经遇到两三个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没想到情况已经比较复杂了。

网友:
挑便宜的买。 都一样的

网友:
XXD早就死了,买哪家的看楼主心情吧

网友B:
所以还是买郎宇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便宜的转子磁钢是直接粘在上面的,贵的磁钢是镶在槽里粘住的,便宜的铜线比较硬,含铜量没有贵的高 ...

配平衡用的胶泥有或者没有,还有硅钢片的区别,0.35 mm甚至有用0.5mm的  ,只在乎飞起来不在乎耗能做工好坏的话XXD就好,个人见解买电机优先考虑0.2mm,反正也不差那么10来20块钱,做工好的电机也就40 50块钱一个

网友:
浪飞的xxd无所谓了,不过价格高低也有差距,不要超过30,超过了就没有意义,不如买银燕来着,

至于朗宇的A,还是xxd吧。。。

网友:
想要品质好点的,干脆就买银燕或朗宇的,有保证点;要性价比高的,就买最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还是买郎宇A吧

这个好,朗宇A的电动力特性和动平衡和朗宇X一样,只不过没没有X那么耐炸散热好。

网友:
我觉得银燕银底黑皮的2212用起来感觉还不错,38块好像

网友:
走过弯路后,只用朗宇电机,

网友C:
拼人品的时候到了

网友:
全场9.9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进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