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LASER 260 74''

楼主(2017-05-29):
看到坛子里有高手飞74寸的,配置如下

双天6360KV184,好赢80A高压,4个KST3509,21X10桨,12S3500电池

比我这架的推荐配置要大一号,这样的配置是为了更强劲的输出让动作更利索么?我可以用这样的配置么?

还有,futaba,hitec,kst,pilot,这几家舵机那个性价比高一些,质量更可靠,futaba的东西是好,但都太贵了

再有,天蝎的电机为什么很少人用,现在双天特别好是么,以前用的是蝎子,所以不了解双天,还有好赢的电调也特别好是么,如果够用的话就不多花钱买那些蝎子,凤凰的那么贵的东西了。

钱要从自己兜里掏了,觉得挣钱不易了

又麻烦各位了!

…………………………………………………………………………以上新问题,以下陈旧问题………………………………………………………………

我的遥控器还是10c pcm可换但是没换2.4g高频头版,很老了已经

新买了这个大飞机,大的有点儿不知所措

麻烦各位推荐下飞3d的配置设备,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最好能分高、中、低三个档,用以应对不同的支出成本

必要的话可以换控,futaba 8或者14还在研究区别,还望指教

电动

另外这个级别类似powerbox,独立bec是否有必要,或者高压接收机就足够了?

挺贵的,很爱惜,所以陀螺仪有没有必要装?

麻烦各位了!
对了,北 京的模友现在在哪飞?

网友A:
新手飞这个??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飞这个??牛啊!!

一看都不是新手了,用10c的控至少也是入魔很久了。

网友B:
按照官方电装配置,无需陀螺仪,只要设置小舵面就好

网友C:
北 京东边的模友一般在前北营村或者麦庄飞行!前北营飞函道!麦庄飞3D!

网友D:
现在还能飞那么大的飞机不会被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官方电装配置,无需陀螺仪,只要设置小舵面就好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 京东边的模友一般在前北营村或者麦庄飞行!前北营飞函道!麦庄飞3D!

够远,我在北边,择日拜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能飞那么大的飞机不会被抓吗?

没想过

网友E:
配置主要看你飞多大的机,什么遥控都可以,大机需要独立ubec,小机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主要看你飞多大的机,什么遥控都可以,大机需要独立ubec,小机不用

就图片里这个,74寸laser 260,1880翼展

网友F:
如果你的10C的接收机支持高压的话,就不用换了,不支持的话,最好换面futaba8或14,其接收机支持高压,8kg扭力以上的舵机要7.4V的电压反应才够快,如果用像天地飞那种接收机,最大才支持5V电压,就算用1千多块的舵机也没用,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10C的接收机支持高压的话,就不用换了,不支持的话,最好换面futaba8或14,其接收机支持高压,8kg ...

谢谢!

网友G:
14sg在用
还是很稳定的
8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14sg在用
还是很稳定的
8没用过

谢谢!

网友H:
按照官方电装配置,无需陀螺仪,只要设置小舵面就好!T8FJ重量轻适合手小的,14重些,两个控都很好

网友I:
飞3D 飞机不做特技不划算,新手做特技一定会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照官方电装配置,无需陀螺仪,只要设置小舵面就好!T8FJ重量轻适合手小的,14重些,两个控都很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3D 飞机不做特技不划算,新手做特技一定会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