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飞控求救大神指导

楼主(2017-05-29):
无法链接pmu  调参软件显示 我的版本是2.4的让我升级 ,请大神指导我升级后是不是就能链接PMU了 ,考虑到飞控禁 飞区的问题是不是升级后这个飞控就会写入现在禁 飞区的数据
请大神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放心升级,a2最新的版本好久没更新了,所以不会涉及禁 飞区的问题,我也有这个,放心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升级,a2最新的版本好久没更新了,所以不会涉及禁 飞区的问题,我也有这个,放心升级

谢谢哥们,连接不上pmu和这个有关系吗大师

楼主:
谢谢我升级后全部解决 现在调试期间

楼主:
飞控的S1000的飞控是按照官方给的位置安装的 请问大师IMU位置和GPS位置都是0 这样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的S1000的飞控是按照官方给的位置安装的 请问大师IMU位置和GPS位置都是0 这样对吗

都是高手,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2018-04-04):
有禁 飞,我的A2/A3都有禁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