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迷你f22好作好飞

楼主(2017-05-29):
大图太贵 a4拼接的 。首飞要拍视频,降落把桨断了。 也算是首次飞这种机型。

网友A:
给个机腹图看下。

网友:
我认得,这是ft的迷你f22

网友B:
给个图纸,还有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机腹图看下。

背面来了,飞远了不好辨认涂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图纸,还有配置

ft minif22 网上一大把 电机2208.kv2200。6寸桨。500mah3s电池起飞重量298g。翼展500cm自己切的不太准了。速度快距离远了姿态不好辨认。

网友C:
这个不能太重

网友:
1300的电池,2106、2200KV的电机,起飞重量750G,高速机

网友D:
我也发个机腹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发个机腹图

你这个翼展大 。 我飞的时候转弯掉高厉害,低速转不了弯。平飞的时候会爬升。是不是尾翼上翘角度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翼展大 。 我飞的时候转弯掉高厉害,低速转不了弯。平飞的时候会爬升。是不是尾翼上翘角度大了

翼展650.飞机重就得高速转弯,你用多大的电池?“平飞的时候爬升”是小油门时,还是大油门时。小油门时爬升是尾翼上翘角度大了或机头轻小油门时平飞,大油门时爬升是由于机头重把尾翼上翘角度调大了。

网友:
红圈里的是垂尾的量角器,垂尾不是直立的。

网友(2017-07-29):
平尾装垂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