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小(轴距)无刷翻车之谜!

楼主(2017-05-29):
大家好我是饭岛君、今天来说下小无刷的翻车问题以及解决情况!
  一直以来小轴距(指100轴距以下)的“翻车”问题困扰了很多人!不管是空心杯还是无刷统统都翻车!这是一个神奇的现象!我用F1(naze32)就没这个现象!F3就会、F4没用过,不过也有模友反应会翻车undefined、、先说明不是PID的问题,感觉是飞控或者算法……、总之怎么调PID都无法解决undefined

翻车就是下面视屏这样的一个状况,留意最后那几秒!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5Mjk2NjA1Mg==.html

大致就是这样、转弯的时候突然侧翻……

难得端午小长假终于有时间玩了,经过一些列瞎机吧折腾,鬼畜般的搭配…………终于无意中测试出来了~undefined

这个奇葩的搭配不用复杂的调试,还是用回原来的PID就好!  我们只需要换两个叶片就能解决问题!!!     至于为什么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神奇undefined

解决办法就是,前面两个电机的推力要比后面的大! 我们只需要把前面的叶片换成5叶的,后面的叶片换成3叶的即可解决翻车问题

详细如下图!我的两后宫都给我换了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飞行器有卖的吗

网友:
群主,救星啊!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都快没信心了。话说80无刷鸡头太漂亮了,好评点赞!

网友:
前面2个电机换KV值高点那不一样可以解决?换不同的桨是临时解决方案吧!

网友:
很好,可以试试!

网友B:
这个会玩!可以试试

网友C:
左边那架是什么机,3D打印自组吗,这种方法能准确解决问题吗?

网友D:
这个会不会是因为“螺旋桨的气流下洗”,老外称之为"prop wash"?
大概意思就是因为小机受到了自己的螺旋桨气流影响而产生抖动不稳。
不知道各位大佬在飞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急转的时候(180度的转弯)飞机会有一些抖动,这些抖动就是因为prop wash。
看了网上一些视频说是可以通过调参来减少,也可以通过软安装电机来解决。
会不会小飞机上就会因为这个而翻车?

网友:
没看明白,反正我的不会翻车。。。

网友:
翻车,是不是因为遥控失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飞行器有卖的吗

DYS的那个小无刷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那架是什么机,3D打印自组吗,这种方法能准确解决问题吗?

kk的80无刷注塑机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会不会是因为“螺旋桨的气流下洗”,老外称之为"prop wash"?
大概意思就是因为小机受到了自己的螺旋 ...

有可能哦!

网友:
我是翻滚就失控,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总之翻三个跟头就有一个会乱转,已开空中模式开怠速,油门不回到最低好像没发生,油门一回底就来

网友E(2017-07-28):
LZ长时间测试下来怎么样?
我也是elf83, 我基本上都是急转高油门的时候发生的,很突然,短时间里失控侧翻,然后又可以控制,高度够的话还能救回来要不就撞地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Z长时间测试下来怎么样?
我也是elf83, 我基本上都是急转高油门的时候发生的,很突然,短时间里失控侧翻 ...

打开AIR MOD试飞就不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打开AIR MOD试飞就不会了!!!

我设置的是解锁电机就转,和air mode没区别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设置的是解锁电机就转,和air mode没区别了吧?

解锁就转根开AIR是2回事啊!!!必须开AIR模式在低油们和快速拉油门时才不会翻车,我们已经这样测试N次了,除非你把固件降回到2.71以前可以不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解锁就转根开AIR是2回事啊!!!必须开AIR模式在低油们和快速拉油门时才不会翻车,我们已经这样测试N次了 ...

刚才连电脑看了一下,我之前一直是在air mode飞的。。。
所以air mode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刚才连电脑看了一下,我之前一直是在air mode飞的。。。
所以air mode并没有解决问题。。。

那就怪了,再就根电调关系很大,用好点牌子的电调,我朋友210也有这现象,后来听我推崇好盈BL-S 30A电调就再没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就怪了,再就根电调关系很大,用好点牌子的电调,我朋友210也有这现象,后来听我推崇好盈BL-S 30A电调 ...

我的和LZ一样elf 83,小轴距一体机。。。换不了电调。。。我的大轴距机子都没这个问题。。。等下个月betaflight3.2出来再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和LZ一样elf 83,小轴距一体机。。。换不了电调。。。我的大轴距机子都没这个问题。。。等下个月beta ...

我也有80的小鸡,开始用6A的银燕电调,偶尔也有这现象,后来换成12A紫弹就没问题了,应该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G(2017-10-18):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80的小鸡,开始用6A的银燕电调,偶尔也有这现象,后来换成12A紫弹就没问题了,应该还是电调问题!
...

我是140的机器,iflight机架,黑蚁f4飞塔,基本上都是急转高油门的时候发生的,很突然,短时间里失控侧翻,开始用的是福斯8通迷你接收机还以为是接收机失控呢,又入了睿思凯xm还是有这种现象,f4飞塔是40a的电调,银燕rs1306的电机足够用了,前辈你说会是神马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140的机器,iflight机架,黑蚁f4飞塔,基本上都是急转高油门的时候发生的,很突然,短时 ...

你用的啥模式?AIR模式应该不会出现,如果手动模式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咋感觉是电调过流导致的?前后都用3叶会不会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