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玩过这款拉马式直升机的模友进来坐坐

楼主(2017-05-30):
想收一架室内的小飞机,业余时间练练手,以免技术下降。看中了下面这款。现有几个问题不明白,想请教玩过或接触过的棋友,这款飞机的尾旋翼是皮传的还是轴传的?它的遥控器可以换成自己的吗?

挻喜欢这种拉马直升机的结构,图片均来自网络,请管理员不要删除。

网友A:
兄弟。我都退魔了。室内机看起来不错啊,这多少钱,我也有兴趣,不能飞大的。家里玩玩小的也好

网友:
华坑的古董机,都没配件了,静态漂亮

网友B:
轴传,电子设备应该可以换,但应该不是那么方便,要考虑设备的尺寸和安装问题
这机子最好不要买,都没配件你炸了就放着喽,如果要玩室内机,要不就上ncps之类的,好看店的就买伟力象征版本

网友:
这小机子真漂亮

网友:
这机好像也不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传,电子设备应该可以换,但应该不是那么方便,要考虑设备的尺寸和安装问题
这机子最好不要买,都没配件 ...

就是喜欢这种结构,那么有同样结构类型的飞机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都退魔了。室内机看起来不错啊,这多少钱,我也有兴趣,不能飞大的。家里玩玩小的也好

这个要用华科尔遥控器,比450小,室内飞可能稍微大点。

网友D:
我的第一台机,就是拉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第一台机,就是拉玛。。。。。。

你是esky的共轴双桨吧水中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用华科尔遥控器,比450小,室内飞可能稍微大点。

a哎。我还以为是新货,结果是老古董,那没辙了。

网友:
什么年头的玩意了啊.  . 华出这个的时候还没4轴呢..  轴传动, 看照片就知道了. 这个200级的, 室内飞不了, 太大. 120d02s室内都有点大了.  这货2.4g发射机和接收机还是上代华科尔wk开头的, 和现在的devo不通用.

网友E:
推荐esky150xp吧,是xp版

网友:
华坑的东西千万不要碰,除了100级,120级,室内这机大了,不过华的做工挺好,就是太脆。

网友:
我有四台华的双桨四通,劝你千万别买

网友:
这种机还是不要飞了,完全是二代机,现在都是5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推荐esky150xp吧,是xp版

这款机子能改无刷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款机子能改无刷么

飞机性能都是过剩的,没有必要啦,在屋子里面飞飞航线,休闲过手瘾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飞机性能都是过剩的,没有必要啦,在屋子里面飞飞航线,休闲过手瘾就好

动力功率可能过剩,续航滞空时间这个性能却从来都是不够的,如果通过改无刷能提高效率减少发热延长续航何乐不为?黑蜂PD100能飞半个小时,我们民用的折腾下能飞15分钟不也美滋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动力功率可能过剩,续航滞空时间这个性能却从来都是不够的,如果通过改无刷能提高效率减少发热延长续航何 ...

去做吧,祝你幸福

我被折腾得毫无幸福感了,哈哈哈,耐摔才是王道啊~
飞个5分钟人机休息换换电,刚刚好~

楼主:
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去做吧,祝你幸福

我被折腾得毫无幸福感了,哈哈哈,耐摔才是王道啊~

所以说啊,才要问问你们买过这款机子的,看看这机子上的接口能不能支持无刷改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所以说啊,才要问问你们买过这款机子的,看看这机子上的接口能不能支持无刷改造

17cm的机身,估计没有适合的无刷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7cm的机身,估计没有适合的无刷吧?

你看看这款电机合不合适呢,0825内转子无刷电机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3,其实感觉就算减速组电机不合适,不是还能用穿越电机直驱么,小直径旋翼没必要拘泥于减速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这款电机合不合适呢,0825内转子无刷电机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23 ...

网友F:
所以电机是不成问题的了,那么接口能不能适配这是最后的问题你买了倒是说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电机是不成问题的了,那么接口能不能适配这是最后的问题你买了倒是说说啊

第一排左一是电机插口,你自己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动力功率可能过剩,续航滞空时间这个性能却从来都是不够的,如果通过改无刷能提高效率减少发热延长续航何 ...

以前飞mini cp是改无刷黑金14000kv用400mah电池飞过20多分钟,觉得好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以前飞mini cp是改无刷黑金14000kv用400mah电池飞过20多分钟,觉得好累。

miniCP好像也是有刷版本吧?板子上预留了无刷接口才能改无刷吧?不知道150X这种类型的怎么改比较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iniCP好像也是有刷版本吧?板子上预留了无刷接口才能改无刷吧?不知道150X这种类型的怎么改比较好

mini cp是一块电调板子直接和飞机主板电源线连接的。150x不了解不过应该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改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mini cp是一块电调板子直接和飞机主板电源线连接的。150x不了解不过应该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改吧!

信号线不是三根线么?如何对应有刷电机的双线接口?

网友:
mini cp是一块电调板子直接和飞机主板电源线连接的,另一根线接到主板的油门上的。给你上个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信号线不是三根线么?如何对应有刷电机的双线接口?

如果你的动手能力好的话应该可以改成150x的插头!其实这不难,因为我手上没有150x就不能给你多大帮助了。只能拿mini cp举例子了。呵呵!!
论坛有那个兄弟有多余黑金刚14000KV出给我呀!我的mini cp想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