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刷固件刷不进 求助

楼主(2017-05-30):
显示这样子怎么回事

就是这样子的 怎么回事

就是这样子的  怎么回事

网友:
多刷几次

网友:
楼主betaflight的驱动都安装了吗?
实在不行可以试一试这一个Impulse RC的驱动修复。
http://pan.baidu.com/s/1i5Dpthr

网友:
昨天也是這樣。勾中間兩項就成功,頭尾不選

网友:
哇~~~危险咯~

网友A:
实在刷不进去,可以短接boot端子,然后用stm的串口刷机程序接串口一直接刷,那样无论如何都能刷成功,除非你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2017-08-09):
引用 网友A:
实在刷不进去,可以短接boot端子,然后用stm的串口刷机程序接串口一直接刷,那样无论如何都能刷成功,除非 ...

能详细说明吗?我短接boot也刷不了,求教。谢谢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