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飞机?

楼主(2017-05-30):
好奇葩。

网友:
这个是吉比

网友:
好像哪里见过这个,貌似是个试验机,没有量产,应该不是吉比

网友:
粗短的小家伙,腻害~

网友:
kt板做的变形吉比。

网友:
颜值不怎么高

网友:
那个座舱应该再靠后

网友:
这个应该是超大涵道机

网友:
螺旋桨包起来了,严格说应该算涵道。有卡通味道

网友:
能飞就是好飞机

网友:
不是吉比,是卡普罗尼的涵道机,意呆利卖萌用的试验机

网友:
如果沒看錯,應該是這架,然後自製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5a5e810102w741.html

网友A:
还以为挂膏药旗的变异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