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旋类动作有没有诀窍呢?请大神

楼主(2017-05-30):
之前自旋一直只看尾巴。也能绕出个自旋翻出来。(完全跳着练)!   可这也不是办法啊?     原地慢速自旋悬停勉强跌跌爬爬修4面!!    但是航线一跑起来 默认又只看尾巴了   有没有啥手法诀窍???

网友A:
多练。如果你现在还没练成自旋类动作,请一定要4个方面都要练。不要练成2边或三边后就觉得了不起。因为你会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练。如果你现在还没练成自旋类动作,请一定要4个方面都要练。不要练成2边或三边后就觉得了不起。因为你会 ...

已经后悔啦!  改好费劲

网友:
最好对尾、左侧、右侧、对头,以及这四个位置之间的四个45度位置上的悬停全部练到位了再做自旋,而且是很慢的自旋,才能更加顺畅些。

网友:
听高手说不是看尾巴,而是看旋翼面

网友:
k看尾巴s的快

网友:
要看翼面和尾巴,尾巴是相位,而且是上切戓下切的切入点

网友B:
5楼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楼正解。。。。。。。。

有点不太理解,旋翼面能知道飞机的走向,但是如何打舵还是要看尾巴的实时方向吧

网友:
看桨面 楼主要是能够自旋翻了 应该自由体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太理解,旋翼面能知道飞机的走向,但是如何打舵还是要看尾巴的实时方向吧

无论飞机是什么面对着你或者什么姿态,都有一个杆位可以修正旋转面往你想要的方向倾斜的,这样就是时时修正喽。(原地自旋看姿态,也就是需要修正的时候是哪个面对着你,用四面悬停的手法修正,自旋航线就要兼顾旋转面了)如果只是看尾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有一个方位会修正或是比较熟练?
自旋翻需要看尾巴或者机头,主要是杆的频率要和飞机的旋转频率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飞机是什么面对着你或者什么姿态,都有一个杆位可以修正旋转面往你想要的方向倾斜的,这样就是时时修 ...

似乎领悟了些道理。

网友D:
我的感受是看旋翼面,当然不是说不看机身(不特指头或是尾巴)方向,但注意力是集中在旋翼面上的,脑子里想的是要把旋翼面改到什么状态,然后预测到来得及操作的下一刻根据机身方向应该如何打舵,这个判断以及打舵其实都是下意识的反射动作了,只有这样,才能把精力都集中在旋翼面上。

我的练习方法是:
1、天8遥控器将方向舵偏移200-400-600这样三个阶段进阶,双向都要练(其实是一回事,旋转方向能给你预测提前量,但到那一刻的打舵还是下意识的反射动作,所以顺时钟和逆时钟两个方向一起练并不是双倍的时间,其中一个会了,另外一个也就会了)。
2、1练熟了还不是真的熟,下一步需要进入到自旋航线来练习,先是直线自旋航线,然后是圆周自旋航线,直线航线不用练多久就很稳了,但圆周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我目前正飞能飞出圆周自旋航线,但不漂亮;真机没多少个起落后和模拟器的水平是一样的。倒飞能做好直线自旋航线,圆周自旋航线还不行。

网友:
7楼11楼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感受是看旋翼面,当然不是说不看机身(不特指头或是尾巴)方向,但注意力是集中在旋翼面上的,脑子里想 ...

多谢分享

网友:
先練習一圈修正一次的
旋轉時拉起尾巴
機頭轉到要去的方向前放桿
倒飛就看機尾
比畫圈修正簡單控制舵量
練得熟反應也可以很快

网友:
14楼的说法是对的,吧精神集中在旋翼的面上,自旋动作的基础从根本上就是无论飞机在任何一个姿态,你修正是一种条件反射,及不去想我应该怎么打舵,所以可以说飞机正倒飞的一个自旋360度里仍和一个角度你要操控的相当自然,不是难事。10秒转一圈的练自旋悬停,你会发现,自旋翻自己莫名其妙的就会了。然后你在以后的飞行中会惊奇的发现,实际飞行过程里,你自己也说不清自旋的动作是在怎么打舵。哈哈

网友E:
没什么捷径,就是练。
多练正反前进后退8字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捷径,就是练。
多练正反前进后退8字航线。

很多大神支招。有启发了就好练了。 看翼面。好练

网友F:
和楼主一样,回复可以设精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楼主一样,回复可以设精华了

精华可以有

网友:
你想多了

网友:
打方向都以机头为准, 哪有看机尾的
自旋类动作 是先在模拟器上 苦练 形成条件反射,
真正飞熟的时候你问老手他怎么补舵的他也不知道。
每一点每个方位全适应,随时补舵,才是ok了。

网友G:
慢速定点自旋停好难可以让人抓狂,玩了3年了也定点不了。高速自旋停就容易多了!(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慢速定点自旋停好难可以让人抓狂,玩了3年了也定点不了。高速自旋停就容易多了!(无奈)

直升机就是个坑爹的爱好花钱还难玩!但是就是这么另人着迷……

网友:
着迷直机从划圈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