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制作中的A3级小帆船

楼主(2017-05-30):
footy实在是太小啦,在学校后山的小池子里跑还可以,到了湖里就很吃力了,毕竟舟山风贼大,所以自己设计了一款小帆船,长40厘米,宽6厘米,风太大,我还缩短了桅杆高度,估计也在40厘米左右,要用那种小展弦比的帆了 ,比不多就是footy的帆上面改改吧,尽量这样还可以用A3大小木板钉一个一个木盒子把东西都装进去。
现在初步设计
长400mm
宽60mm
桅杆高度410mm
压铅200g
依旧用abs板做
用两个银燕的九克金属齿轮舵机拉帆和舵

其实就是拉长的footy,嗯,姑且就叫A3级吧

网友A:
看线条和65很像,但是6厘米的宽度设备,电池不好布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线条和65很像,但是6厘米的宽度设备,电池不好布置吧?

我用的7号电池,体积很小两节并排才不到25mm唯一的困难是舵机摇臂长度要缩短,只能摇臂末端做光滑点当滑轮让线双过去,这样就有差不多两倍的行程。之前的实验发展银燕的金属齿轮9克挺好用的,而且体积比蓝盒子还小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线条和65很像,但是6厘米的宽度设备,电池不好布置吧?

大长宽比较小的水线面面积快速性比较好,而且有利于保持航向稳定性

网友B:
为咩不做550

网友C:
550可以自己造吗?
现在可以造的帆船级别是Footy,往上 就是65cm ,1米 ,1.27米 M级。1.5左右的 10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0可以自己造吗?
现在可以造的帆船级别是Footy,往上 就是65cm ,1米 ,1.27米 M级。1.5左右的 10级 ...

为什么不能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7号电池,体积很小两节并排才不到25mm唯一的困难是舵机摇臂长度要缩短,只能摇臂末端做光滑点当滑 ...

我建议还是要增加一下船宽……感觉船吃水线不够圆……迎风的时候感觉有点怪怪的……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试试上水翼……看看能飞起来不

网友C:
楼主的船型像巡洋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还是要增加一下船宽……感觉船吃水线不够圆……迎风的时候感觉有点怪怪的……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试试 ...

啥叫水线不够园?不是很懂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船型像巡洋舰

瞎倒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咩不做550

主要想方便带,a3大小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还是要增加一下船宽……感觉船吃水线不够圆……迎风的时候感觉有点怪怪的……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试试 ...

我猜你是说侧面是直的吧,出于制作简单的考虑,所以做成了直的。当然也可以改啦 。比如外飘。这个只是初步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叫水线不够园?不是很懂这个意思

就是你现在的船体轮廓角度明显,过渡有点硬……像简单版foot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现在的船体轮廓角度明显,过渡有点硬……像简单版footy

本来就是footy拉长的啦,主要要简单的制作,我也想做个模具然后玻璃钢倒膜啊,可是太麻烦了。以后有空再搞吧。现在就是考研做做东西当放松放松。越来越发现,做模型比玩游戏啥的有意思多了。我室友就会打游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footy拉长的啦,主要要简单的制作,我也想做个模具然后玻璃钢倒膜啊,可是太麻烦了。以后有空再 ...

嗯……你下坑了……再给你一个建议……试试硬帆……看美洲杯硬帆老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下坑了……再给你一个建议……试试硬帆……看美洲杯硬帆老厉害了……

好的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下坑了……再给你一个建议……试试硬帆……看美洲杯硬帆老厉害了……

有图可以参考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图可以参考一下么

呃……你搜一下就有的,现在这几天都有比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你搜一下就有的,现在这几天都有比赛……

是真船还是航海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