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与电机以及桨之间是什么匹配关系?

楼主(2017-05-30):
新人不怎么了解,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不是简单的事,大KV配小桨、小Kv配大桨

网友A:
电机大小和飞机重量有关,考虑机型和推重比,飞3D两倍,板机1.2 ,有型翼飞机0.8可以飞,不过动力充沛好救机,不容易失速。大小桨就根据飞机需要了,速度要求,翼展允许,动力输出等一系列因素了!新手买个套机去飞,慢慢就上手了。建议有型翼开始,基础入门,基本功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大小和飞机重量有关,考虑机型和推重比,飞3D两倍,板机1.2 ,有型翼飞机0.8可以飞,不过动力充沛好救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