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求助舵机接线

楼主(2017-05-30):
K110新机到手,对频没问题,但是打副翼的时候,是电机旁边的舵机和在动,舵机模式是HE-3,求教!

楼主:
电子版说明书直接看不懂……

网友A:
套机回来怎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机回来怎样就好了

崩溃了,手残动了舵机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崩溃了,手残动了舵机线……

不阻舵臂就行

网友B:
就三个舵机插头,插上打舵机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三个舵机插头,插上打舵机看看就知道了

打舵对,推油门再打舵,有个舵机反向,怀疑舵机方向反了(升降舵机方向反了)

网友:
我是来看遥控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舵对,推油门再打舵,有个舵机反向,怀疑舵机方向反了(升降舵机方向反了)

位置错了,插头互换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错了,插头互换就解决了

换来换去都不对……所以才闹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来换去都不对……所以才闹心!

找个老鸟帮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