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570用的ZEAL 570大桨蹭尾管后桨尖受损,求大神鉴定能否继续使用

楼主(2017-05-30):
SAB 570落地的时候,舵机球头扣爆了一个,就原地扫了尾管,尾管倒是只脱落了一点油漆,两个桨中的一个桨基本没啥事,另一个桨的桨尖有点受损,情况如图:
正面图:
反面图:

侧面图: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拿拿主意呀~这个桨受损程度严重吗?使用502+AB胶大法后可否继续使用呢?

ZEAL的桨贵呀,不舍得换呀~

网友:
做个平衡凑合下

网友A:
如果是我肯定用502+AB胶大法,另外去文具店买支学生用的白色的涂改液涂下,不仔细看是觉察不出桨是受过伤的,我经常这样干!

网友B:
用ZAP的AB 膠。
乾後再作打磨。。。。再噴漆。。。可以做到跟新的差不多。
平衡就自己做一下了。

网友C:
先轻微打磨一下,清洗干净,涂抹环氧,把缺的补出来。干了后再打磨规整。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能确定只是桨尖的话,按照你的方法处理下肯定没问题。

网友E:
zeal桨除了颜色好看,其实比较一般的,hf上很多负面评价。不如switch,油王桨。

网友:
哥两好胶补上,再打磨。

网友:
我这也有一对小罗家的桨也是蹭地,用手使劲捏桨尖可以感觉到里面结构有点松散了……不敢用了,你最好确定内部没有问题,只是外漆掉了

网友:
两只桨都蹭了可以处理下接着用,只蹭一边很可能导致受力不平衡,容易双桨。

网友F:
打磨干净用哥俩好修复比原来大一点然后认真打磨可以完美修复,帮人修复过几个

网友G:
换新不犹豫,不能因小失大

网友H:
最好别用了,安全要紧。桨尖转速很高的,小心有碎片飞出,像子弹,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zeal桨除了颜色好看,其实比较一般的,hf上很多负面评价。不如switch,油王桨。

油王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肯定用502+AB胶大法,另外去文具店买支学生用的白色的涂改液涂下,不仔细看是觉察不出桨是受过伤的 ...

谢谢!我自己用的,喷漆就免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ZAP的AB 膠。
乾後再作打磨。。。。再噴漆。。。可以做到跟新的差不多。
平衡就自己做一下了。

用哥俩好AB胶可以不?我用哥俩好用得比较多,感觉还挺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轻微打磨一下,清洗干净,涂抹环氧,把缺的补出来。干了后再打磨规整。就可以了。

我有个疑问哈,平时用的那种哥俩好丙烯酸AB胶和环氧AB胶的强度和适用性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确定只是桨尖的话,按照你的方法处理下肯定没问题。

的确只是桨尖,没有延伸的裂纹。那我用502+AB胶大法修复以后,暴力3D应该没问题的吧?慌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zeal桨除了颜色好看,其实比较一般的,hf上很多负面评价。不如switch,油王桨。

而且还很贵!570的桨太尴尬了,以后还是只用RT560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磨干净用哥俩好修复比原来大一点然后认真打磨可以完美修复,帮人修复过几个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新不犹豫,不能因小失大

谢谢提醒!请问您飞570用什么桨呢?570的桨真是太少了,好尴尬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别用了,安全要紧。桨尖转速很高的,小心有碎片飞出,像子弹,很危险的。

谢谢提醒!如果不能完美修复,我是不会再放到机子上去转的,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还很贵!570的桨太尴尬了,以后还是只用RT560算了

是的,zeal的另一个优点是桨的大小型号非常多,几乎涵盖了所有直升机的大桨范围,从130x到800一个不漏。坐等420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疑问哈,平时用的那种哥俩好丙烯酸AB胶和环氧AB胶的强度和适用性有区别吗?

有区别。个人觉得环氧强度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还很贵!570的桨太尴尬了,以后还是只用RT560算了

我也有ZEAL 325, 380 , 700 ..的確不怎麼好, 還貴.
性能不如RT 槳.

网友:
楼主的桨伤的有点严重,应该换。自己修胶水很难完全渗透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自己用的,喷漆就免了哈哈哈

不敢用就出给我,我敢用

网友I:
都可以完全不用管 照样飞。
虽然有安全隐患,但是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可以完全不用管 照样飞。
虽然有安全隐患,但是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谢谢飞行员

网友:
不用担心,缝缝补补又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