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灵敏度在哪里调节

楼主(2017-05-31):
450电直 副翼升降摇杆灵敏度太强 摇杆轻微摆动 机身反应太灵敏 高手指点一下在遥控器里调节 还是链接电脑陀螺仪调节 谢谢

网友A:
陀螺仪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感度

就是要链接电脑调是吧,遥控器调节不了吗

网友B:
KBAR的话就把风格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KBAR的话就把风格调高点。

好的 谢谢

网友C:
遥控器里也可以调节,在大小舵里(D/R&EXP)

网友D:
楼上的书那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链接电脑调是吧,遥控器调节不了吗

电脑软件吧,我用无线模块,感觉不是很好用,毕竟山寨的,将就吧。技术提高了,换好的陀螺仪。我也没用过别的,据说,肯定不一样。对我来说还感觉不到不一样!慢慢升级,享受过程。

网友E:
按六楼的搞吧。控里折腾还是很方便的。。。记得别调反了。。。试机的时候悠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里也可以调节,在大小舵里(D/R&EX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六楼的搞吧。控里折腾还是很方便的。。。记得别调反了。。。试机的时候悠着点、、

网友:
k8调风格和敏捷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书那搞的!

网上买的

网友:
也有同样疑惑,学习了。

网友:
控制灵敏度,一般都在遥控器上调DR或end point。
尽量不要调陀螺,不同陀螺灵敏度可能同时影响到修正风格,甚至造成大舵量时候外围有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