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OS 46FX

楼主(2017-05-31):
本人一直玩电的,现有一台已经磨合好的OS 46FX发动机,虽然启动和飞行都可以了,但怠速始终调不下来,另外还是不太懂油针和怠速等的调整,风门和怠速的关系,也潜水看了很多帖子,还不是很明白,希望有更详细的或者图文并茂的入门帖子可以看看,希望各位高手帮忙,不甚感谢!

网友A:
先调高速再调怠速,主油针调高速,副油针调怠速。 都是从富油往贫油调。
风门全开主油针从富油往贫油调(OS发动机油针拧紧一般往外退3圈左右开始往里调),越调转速越高,过了最高点就会下降或者熄火,记住这个最高点,在这个最高点把主油针再往富油那边退一点点,飞机垂直向上不熄火转速稳定就行。
调怠速,一般OS发动机出厂怠速都差不多了,自己微调一下就行。具体的话 风门慢慢往小收,感觉快熄火了就停下,然后调副油针,一般是往贫油调看看发动机转速会不会增加,如果增加就再收一点点风门直到快熄火,继续往贫油调副油针......OS的两冲发动机怠速1700到2000之内都正常,太低了不稳定别贪心。如果开始调贫油发动机转速不增加或者熄火,就往富油方向调,总之目标就是转速增加(也可能你的油针位置刚好两边拧都会更糟)。 怠速调出来后快速推油门,看看发动机会不会马上加速,如果一推油门就熄火,把副油针往富油那边拧一点点再试直到能顺畅的加速。
大致就是这么调整的,细节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就是一种感觉。你自己多试试吧。最后提醒,调油针注意安全,螺旋桨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高速再调怠速,主油针调高速,副油针调怠速。 都是从富油往贫油调。
风门全开主油针从富油往贫油调(O ...

谢谢,怠速我调了很大范围,但还是没啥用,怠速是专门有个怠速螺丝吗?带弹簧的那个,怠速时飞机停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怠速我调了很大范围,但还是没啥用,怠速是专门有个怠速螺丝吗?带弹簧的那个,怠速时飞机停不住
...

我的发动机是老手帮我调的,  很给力,  就是怠速有点点高, 会自己往前跑, 后来直接遥控上油门微调下调两格, 怠速稳定, 而且也不跑了,

网友A:
弹簧那个是风门限位螺丝,限制风门最小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那个是风门限位螺丝,限制风门最小位置的。

是否就是怠速螺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就是怠速螺丝?

不是,怠速螺丝藏在化油器油针座里面的,借一张论坛里面发动机照片给你看。就是红圈里面箭头所指位置,用小平口螺丝刀才能调整。调整一定注意安全,别被螺旋桨打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怠速螺丝藏在化油器油针座里面的,借一张论坛里面发动机照片给你看。就是红圈里面箭头所指位置,用 ...

那副油针是哪个啊,我一直以为化油器里的是副油针,我是OS46FX的,能上个图分别说下油针名称吗?最长的带弹簧卡子的是主油针,带弹簧的是最低风门位置限位,还有个藏在化油器里的是怠速油针

网友A:
你已经说对了,怠速螺丝,怠速油针 副油针都是一个东西,习惯叫法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说对了,怠速螺丝,怠速油针 副油针都是一个东西,习惯叫法不同而已。

好的,总算是搞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说对了,怠速螺丝,怠速油针 副油针都是一个东西,习惯叫法不同而已。

另外还想问下,那个最低风门限位螺丝应该调到什么位置?如何使用?既然能限定最低开启度,那么控里调最低风门位置是否就是可以代替这个螺丝?我是用控把最低风门位置限定在风门开启1mm左右(没有怠速,转速可以带动飞机),然后熄火开关打开时风门能关闭,也能正常熄火,那么最低风门螺丝调整后,是否切熄火风门就不会关闭,而保持最低开启位置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FX系列和一般的AX系列有什么区别,按理说照着OS的说明书就可以调好了,上面写的挺详细的调试方法。我有台LA系列的发动机,就按说明书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说对了,怠速螺丝,怠速油针 副油针都是一个东西,习惯叫法不同而已。

你调过三叶四冲61的发动机吗?这发动机的怠速多少比较合适,我的是2700-3000左右,但飞机停不住,要向前跑。我在调怠速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怠速时候,发动机震动有点大,爆破不连续(随着时间推移,感觉爆破越来越没力,爆破简短的情况更明显),持续大概7 8不到10秒就熄火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