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通道和遥控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7-05-31):
我刚买个天九,为什么遥控只有九个通道,但设十几个开关,玩模拟器只能用PPM,只有八个通道可用,中间油门什么的用四个通道,最多只能设四个开关,其它六个开关有什么用?

网友:
有需要三段两段开关,有需要旋钮开关,给你更多的选择性,有通断有阻尼,5-9通道可以自定义,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网友:
楼上的解释得太祥细了

楼主:
也就是说天九虽然有十二个开关,根据要求选择5个开关,定义到5-9通道上,其它的开关没用。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天九虽然有十二个开关,根据要求选择5个开关,定义到5-9通道上,其它的开关没用。对吗?

开关可以用来切换状态,襟翼,起落架,dr exp,各种曲线,计时,混控开启等

网友:
补充大将的,还有设置拉烟开关,降落伞等

网友:
刚入魔,觉得控开关太多,希望功能简单点。后来就不觉得啦。

网友A:
在天九和d10之间纠结的新手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天九和d10之间纠结的新手飘过

不用纠结,绝对天9

网友:
以下四个通道一般不做修改,默认为:
1. 左手的两个通道:
- 上下:油门。
- 左右:方向。
2. 右手的两个通道:
- 上下:升降。
- 左右:副翼。

其它的5个通道可以按需要设置到遥控器上提供的物理按键上,这些物理开关的功能可参照“沙发”的答复。

为什么叫天9,因为这个遥控器提供9个控制通道。

敢问楼主:
- 你的天9控怎么没有2.4G模块?
- 貌似你的天9控是一代的?现在不都是2代了吗。

网友:
复杂 现在好好研究 准备重拾兴趣

网友:
就好比 都是吃饭  有人用左手  有人用右手  所以长两只手   不然都只长右手得了   哈哈哈哈哈

网友(2017-07-23):
引用 网友A:
在天九和d10之间纠结的新手飘过

果断天九,国产最专业中文控,不折腾。开源控,有基础后再去学习刷控吧!专注飞行。

网友:
天九好控~!